昆仑通态触摸屏如何控制8种PLC单片机视频教程

楼主(2021-08-18):
昆仑通态触摸屏如何控制8种PLC单片机视频教程

1、昆仑通态触摸屏如何控制三菱FX5U系列PLC视频教程

昆仑通态触摸屏做客户端、三菱FX5U系列PLC做服务器,视频讲解了昆仑通态触摸屏组态和三菱FX5U程序编制,最终实现昆仑通态触摸屏对三菱FX5U系列PLC数字量输入、数字量输出和寄存器进行读写操作。

https://www.ixigua.com/6993510620801073672?utm_source=xiguastudio

2、昆仑通态触摸屏如何控制西门子S7-200 Smart系列PLC视频教程

昆仑通态触摸屏做客户端、西门子S7-200 Smart系列PLC做服务器,视频讲解了昆仑通态触摸屏组态和西门子S7-200 Smart程序编制,最终实现昆仑通态触摸屏对西门子S7-200 Smart系列PLC数字量输入、数字量输出和寄存器进行读写操作。

https://www.ixigua.com/6993881611406148126?utm_source=xiguastudio

3、昆仑通态触摸屏如何控制欧姆龙CP1H-E系列PLC视频教程

昆仑通态触摸屏做客户端、欧姆龙CP1H-E系列PLC做服务器,视频讲解了昆仑通态触摸屏组态和欧姆龙CP1H-E程序编制,最终实现昆仑通态触摸屏对欧姆龙CP1H-E系列PLC数字量输入、数字量输出和寄存器进行读写操作。

https://www.ixigua.com/6994240639806210596?utm_source=xiguastudio

4、昆仑通态触摸屏如何控制松下FPXH系列PLC视频教程

昆仑通态触摸屏做客户端、松下FPXH系列PLC做服务器,视频讲解了昆仑通态触摸屏组态和松下FPXH程序编制,最终实现昆仑通态触摸屏对松下FPXH系列PLC数字量输入、数字量输出和寄存器进行读写操作。

https://www.ixigua.com/6994591039075910157?utm_source=xiguastudio

5、昆仑通态触摸屏如何控制施耐德Modicon M241系列PLC视频教程

昆仑通态触摸屏做客户端、施耐德Modicon M241系列PLC做服务器,视频讲解了昆仑通态触摸屏组态和施耐德Modicon M241程序编制,最终实现昆仑通态触摸屏对施耐德Modicon M241系列PLC数字量输入、数字量输出和寄存器进行读写操作。

https://www.ixigua.com/6994995008227148301?utm_source=xiguastudio

6、昆仑通态触摸屏如何控制罗克韦尔AB Micro850系列PLC视频教程

昆仑通态触摸屏做客户端、罗克韦尔AB Micro850系列PLC做服务器,视频讲解了昆仑通态触摸屏组态和罗克韦尔AB Micro850程序编制,最终实现昆仑通态触摸屏对罗克韦尔AB Micro850系列PLC数字量输入、数字量输出和寄存器进行读写操作。

https://www.ixigua.com/6995402508734726669?utm_source=xiguastudio

7、昆仑通态触摸屏如何控制台达DVP-ES3系列PLC视频教程

昆仑通态触摸屏做客户端、台达DVP-ES3系列PLC做服务器,视频讲解了昆仑通态触摸屏组态和台达DVP-ES3程序编制,最终实现昆仑通态触摸屏对台达DVP-ES3系列PLC数字量输入、数字量输出和寄存器进行读写操作。

https://www.ixigua.com/6995736078250738183?utm_source=xiguastudio

8、昆仑通态触摸屏如何控制信捷XD5E系列PLC视频教程

昆仑通态触摸屏做客户端、信捷XD5E系列PLC做服务器,视频讲解了昆仑通态触摸屏组态和信捷XD5E程序编制,最终实现昆仑通态触摸屏对信捷XD5E系列PLC数字量输入、数字量输出和寄存器进行读写操作。

https://www.ixigua.com/6996083701364818445?utm_source=xiguastudio

9、昆仑通态触摸屏如何控制STC15系列单片机视频教程

昆仑通态触摸屏做客户端、STC15系列单片机做服务器,视频讲解了昆仑通态触摸屏组态和STC15系列单片机程序编制,最终实现昆仑通态触摸屏对STC15系列单片机数字量输入输出和模拟量输入输出进行读写操作。

https://www.ixigua.com/6996469241755107876?utm_source=xiguastudio

10、昆仑通态触摸屏如何控制STC8系列单片机视频教程

昆仑通态触摸屏做客户端、STC8系列单片机做服务器,视频讲解了昆仑通态触摸屏组态和STC8系列单片机程序编制,最终实现昆仑通态触摸屏对STC8系列单片机数字量输入输出和模拟量输入输出进行读写操作。

https://www.ixigua.com/6996838965646983711?utm_source=xiguastudio

通信调试工具:

网友A(2022-02-16):
写得很好!

请教楼主如何用昆仑通态的屏控制市面上的家居远程智能开关模块,即能不能通过脚本编写通信指令控制。如:继电器开关协议 05/06 保持寄存器类功能码:

开启第 32 路:01 05 00 20 00 01 0D C0

翻转第 32 路:01 05 00 20 00 02 4D C1

点动第 32 路:01 05 00 20 00 03 8C 01

关闭第 32 路:01 05 00 20 00 00 CC 00

等,因不知能通信地址,只能通过发送指令完成控制,无法与工控兼容,这是市场存在问题。

网友A:
普通 modbus 以 32 路板卡操作为例:

查询第 1 路:01 01 00 01 00 01 AC 0A

开启第 1 路:01 05 00 01 00 01 5D CA

翻转第 1 路:01 05 00 01 00 02 1D CB

点动第 1 路:01 05 00 01 00 03 DC 0B

关闭第 1 路:01 05 00 01 00 00 9C 0A

查询第 2 路:01 01 00 02 00 01 5C 0A

开启第 2 路:01 05 00 02 00 01 AD CA

翻转第 2 路:01 05 00 02 00 02 ED CB

点动第 2 路:01 05 00 02 00 03 2C 0B

关闭第 2 路:01 05 00 02 00 00 6C 0A

查询第 3 路:01 01 00 03 00 01 0D CA

开启第 3 路:01 05 00 03 00 01 FC 0A

翻转第 3 路:01 05 00 03 00 02 BC 0B

点动第 3 路:01 05 00 03 00 03 7D CB

关闭第 3 路:01 05 00 03 00 00 3D CA

查询第 4 路:01 01 00 04 00 01 BC 0B

开启第 4 路:01 05 00 04 00 01 4D CB

翻转第 4 路:01 05 00 04 00 02 0D CA

点动第 4 路:01 05 00 04 00 03 CC 0A

关闭第 4 路:01 05 00 04 00 00 8C 0B

查询第 5 路:01 01 00 05 00 01 ED CB

开启第 5 路:01 05 00 05 00 01 1C 0B

翻转第 5 路:01 05 00 05 00 02 5C 0A

点动第 5 路:01 05 00 05 00 03 9D CA

关闭第 5 路:01 05 00 05 00 00 DD CB

查询第 6 路:01 01 00 06 00 01 1D CB

开启第 6 路:01 05 00 06 00 01 EC 0B

翻转第 6 路:01 05 00 06 00 02 AC 0A

点动第 6 路:01 05 00 06 00 03 6D CA

关闭第 6 路:01 05 00 06 00 00 2D CB

查询第 7 路:01 01 00 07 00 01 4C 0B

开启第 7 路:01 05 00 07 00 01 BD CB

翻转第 7 路:01 05 00 07 00 02 FD CA

点动第 7 路:01 05 00 07 00 03 3C 0A

关闭第 7 路:01 05 00 07 00 00 7C 0B

查询第 8 路:01 01 00 08 00 01 7C 08

开启第 8 路:01 05 00 08 00 01 8D C8

翻转第 8 路:01 05 00 08 00 02 CD C9

点动第 8 路:01 05 00 08 00 03 0C 09

关闭第 8 路:01 05 00 08 00 00 4C 08

查询第 9 路:01 01 00 09 00 01 2D C8

开启第 9 路:01 05 00 09 00 01 DC 08

翻转第 9 路:01 05 00 09 00 02 9C 09

点动第 9 路:01 05 00 09 00 03 5D C9

关闭第 9 路:01 05 00 09 00 00 1D C8

查询第 10 路:01 01 00 0A 00 01 DD C8

开启第 10 路:01 05 00 0A 00 01 2C 08

翻转第 10 路:01 05 00 0A 00 02 6C 09

点动第 10 路:01 05 00 0A 00 03 AD C9

关闭第 10 路:01 05 00 0A 00 00 ED C8

查询第 11 路:01 01 00 0B 00 01 8C 08

开启第 11 路:01 05 00 0B 00 01 7D C8

翻转第 11 路:01 05 00 0B 00 02 3D C9

点动第 11 路:01 05 00 0B 00 03 FC 09

关闭第 11 路:01 05 00 0B 00 00 BC 08

查询第 12 路:01 01 00 0C 00 01 3D C9

开启第 12 路:01 05 00 0C 00 01 CC 09

翻转第 12 路:01 05 00 0C 00 02 8C 08

点动第 12 路:01 05 00 0C 00 03 4D C8

关闭第 12 路:01 05 00 0C 00 00 0D C9

查询第 13 路:01 01 00 0D 00 01 6C 09

开启第 13 路:01 05 00 0D 00 01 9D C9

翻转第 13 路:01 05 00 0D 00 02 DD C8

点动第 13 路:01 05 00 0D 00 03 1C 08

关闭第 13 路:01 05 00 0D 00 00 5C 09

查询第 14 路:01 01 00 0E 00 01 9C 09

开启第 14 路:01 05 00 0E 00 01 6D C9

翻转第 14 路:01 05 00 0E 00 02 2D C8

点动第 14 路:01 05 00 0E 00 03 EC 08

关闭第 14 路:01 05 00 0E 00 00 AC 09

查询第 15 路:01 01 00 0F 00 01 CD C9

开启第 15 路:01 05 00 0F 00 01 3C 09

翻转第 15 路:01 05 00 0F 00 02 7C 08

点动第 15 路:01 05 00 0F 00 03 BD C8

关闭第 15 路:01 05 00 0F 00 00 FD C9

查询第 16 路:01 01 00 10 00 01 FC 0F

开启第 16 路:01 05 00 10 00 01 0D CF

翻转第 16 路:01 05 00 10 00 02 4D CE

点动第 16 路:01 05 00 10 00 03 8C 0E

关闭第 16 路:01 05 00 10 00 00 CC 0F

查询第 17 路:01 01 00 11 00 01 AD CF

开启第 17 路:01 05 00 11 00 01 5C 0F

翻转第 17 路:01 05 00 11 00 02 1C 0E

点动第 17 路:01 05 00 11 00 03 DD CE

关闭第 17 路:01 05 00 11 00 00 9D CF

查询第 18 路:01 01 00 12 00 01 5D CF

开启第 18 路:01 05 00 12 00 01 AC 0F

翻转第 18 路:01 05 00 12 00 02 EC 0E

点动第 18 路:01 05 00 12 00 03 2D CE

关闭第 18 路:01 05 00 12 00 00 6D CF

查询第 19 路:01 01 00 13 00 01 0C 0F

开启第 19 路:01 05 00 13 00 01 FD CF

翻转第 19 路:01 05 00 13 00 02 BD CE

点动第 19 路:01 05 00 13 00 03 7C 0E

关闭第 19 路:01 05 00 13 00 00 3C 0F

查询第 20 路:01 01 00 14 00 01 BD CE

开启第 20 路:01 05 00 14 00 01 4C 0E

翻转第 20 路:01 05 00 14 00 02 0C 0F

点动第 20 路:01 05 00 14 00 03 CD CF

关闭第 20 路:01 05 00 14 00 00 8D CE

查询第 21 路:01 01 00 15 00 01 EC 0E

开启第 21 路:01 05 00 15 00 01 1D CE

翻转第 21 路:01 05 00 15 00 02 5D CF

点动第 21 路:01 05 00 15 00 03 9C 0F

关闭第 21 路:01 05 00 15 00 00 DC 0E

查询第 22 路:01 01 00 16 00 01 1C 0E

开启第 22 路:01 05 00 16 00 01 ED CE

翻转第 22 路:01 05 00 16 00 02 AD CF

点动第 22 路:01 05 00 16 00 03 6C 0F

关闭第 22 路:01 05 00 16 00 00 2C 0E

查询第 23 路:01 01 00 17 00 01 4D CE

开启第 23 路:01 05 00 17 00 01 BC 0E

翻转第 23 路:01 05 00 17 00 02 FC 0F

点动第 23 路:01 05 00 17 00 03 3D CF

关闭第 23 路:01 05 00 17 00 00 7D CE

查询第 24 路:01 01 00 18 00 01 7D CD

开启第 24 路:01 05 00 18 00 01 8C 0D

翻转第 24 路:01 05 00 18 00 02 CC 0C

点动第 24 路:01 05 00 18 00 03 0D CC

关闭第 24 路:01 05 00 18 00 00 4D CD

查询第 25 路:01 01 00 19 00 01 2C 0D

开启第 25 路:01 05 00 19 00 01 DD CD

翻转第 25 路:01 05 00 19 00 02 9D CC

点动第 25 路:01 05 00 19 00 03 5C 0C

关闭第 25 路:01 05 00 19 00 00 1C 0D

查询第 26 路:01 01 00 1A 00 01 DC 0D

开启第 26 路:01 05 00 1A 00 01 2D CD

翻转第 26 路:01 05 00 1A 00 02 6D CC

点动第 26 路:01 05 00 1A 00 03 AC 0C

关闭第 26 路:01 05 00 1A 00 00 EC 0D

查询第 27 路:01 01 00 1B 00 01 8D CD

开启第 27 路:01 05 00 1B 00 01 7C 0D

翻转第 27 路:01 05 00 1B 00 02 3C 0C

点动第 27 路:01 05 00 1B 00 03 FD CC

关闭第 27 路:01 05 00 1B 00 00 BD CD

查询第 28 路:01 01 00 1C 00 01 3C 0C

开启第 28 路:01 05 00 1C 00 01 CD CC

翻转第 28 路:01 05 00 1C 00 02 8D CD

点动第 28 路:01 05 00 1C 00 03 4C 0D

关闭第 28 路:01 05 00 1C 00 00 0C 0C

查询第 29 路:01 01 00 1D 00 01 6D CC

开启第 29 路:01 05 00 1D 00 01 9C 0C

翻转第 29 路:01 05 00 1D 00 02 DC 0D

点动第 29 路:01 05 00 1D 00 03 1D CD

关闭第 29 路:01 05 00 1D 00 00 5D CC

查询第 30 路:01 01 00 1E 00 01 9D CC

开启第 30 路:01 05 00 1E 00 01 6C 0C

翻转第 30 路:01 05 00 1E 00 02 2C 0D

点动第 30 路:01 05 00 1E 00 03 ED CD

关闭第 30 路:01 05 00 1E 00 00 AD CC

查询第 31 路:01 01 00 1F 00 01 CC 0C

开启第 31 路:01 05 00 1F 00 01 3D CC

翻转第 31 路:01 05 00 1F 00 02 7D CD

点动第 31 路:01 05 00 1F 00 03 BC 0D

关闭第 31 路:01 05 00 1F 00 00 FC 0C

查询第 32 路:01 01 00 20 00 01 FC 00

开启第 32 路:01 05 00 20 00 01 0D C0

翻转第 32 路:01 05 00 20 00 02 4D C1

点动第 32 路:01 05 00 20 00 03 8C 01

关闭第 32 路:01 05 00 20 00 00 CC 00

开启第 1-32 路:01 05 01 00 00 01 0D F6

关闭第 1-32 路:01 05 01 00 00 00 CC 36

网友(2024-01-26):
X学无止境,很不错,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