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machineBasic和Somachine的区别

楼主(2021-08-18):
百度了一下Somachine Basic和Somachine的区别,还是有点晕,想知道Somachine Basic软件使用的PLC有哪些?Somachine使用的PLC有哪些?,能说明下两个的具体区别最好了,谢谢了!

网友A:
跟STEP 7-MicroWIN SMART和TIA Portal V16之间的区别类似

楼主:
一个是小型PLC,一个是中大型的PLC吗?能具体说明一下吗?

网友B:
一个是小型PLC   如M200  M100,一个是中大型的PLC如  M241  M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