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机切片中重要的参数设置有哪些

楼主(2021-08-18):
说到切片软件,有3D打印机的小伙伴都知道,在使用机器打印物件时,切片软件中的参数设置很重要,毕竟每台3D打印机都不同,材料也会有所不同,模型也会不同,因此,机器和材料需要不同的设置才能获得良好的打印质量。接下来将介绍切片中哪些是重要的参数设置。

  1、温度

  首先是温度。喷嘴的温度是切片软件中最重要的设置,因为如果没有 Goldilocks 级别的热量(不太冷也不太热),打印将无法进行。每当您开始使用新耗材打印时,喷嘴温度应该是您在切片机上调整的第一件事。

  喷嘴温度太高会导致过度挤出,在整个打印件上出现斑点和痘痘。另一方面,温度太低会导致挤出不足,即并非所有层都完全打印。

  不过,这仅适用于喷嘴温度;如果您的机器有加热床,床温是 3D 打印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如果是这样,床温是您可以调整的另一个设置,它会影响打印件床附着力。一般来说,较热的床会提供更好的附着力,而较冷的床会导致翘曲。只是不要将温度升高得太高,否则零件可能会在床上变形。

  2、层高

  层高是切片软件中另一个非常有影响的因素,是指打印件每一层的高度。层高越小,整个打印所需的层数就越多。这意味着您的打印机将有更多空间来生成诸如微缩模型之类的零件的有限细节。另一方面,更多层也意味着更长的打印时间。

  设置层高时,您希望在打印时间、细节和零件强度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点。您可以将层高设置为步进电机自然步距的倍数。在许多常见的打印机(如Ender 3 )上,步距为 0.04 毫米,因此 0.16、0.2 和 0.24 毫米的高度可以作为良好的细节、平衡和快速值。

  3、速度

  速度是我们第三个强大的切片软件设置。顾名思义,它是打印头移动的速度。一般来说,“速度”包括许多不同的设置,而不仅仅是默认的移动速度。例如,调整原默认值的特定速度(例如填充速度、壁速度等)可能很有用。

  通常,最好保留特定的速度设置,只调整默认速度。在大多数切片软件中,将根据您选择的层高和材料选择特定的速度,但如果您认为您的打印机能够满足它,您可以尝试提高打印速度以减少打印时间。

  另一方面,每当遇到打印质量问题时,降低速度可能会很好。低速可以更容易地确定导致问题的设置(如果不是速度)。

  行驶速度是另一回事,您不应该经常调整它,如果有的话。尽量使其接近其切片软件默认值(可能约为 150 毫米/秒),因为太快可能会导致喷嘴磨合,打印头在打印时可能会撞到小结构。

  4、附着力助手

  是一种添加到印刷品的物理特征 - 由切片在收到指示时自动生成 - 旨在增强床的附着力。床层附着力是部件粘附到构建表面的程度,通常对于第一层来说是最重要的。主要有以下三种形式:

  裙:裙边不会为模型提供真正的粘附帮助,但有助于让材料及时流过喷嘴,以便开始第一层。它们还可用于在最后一刻手动调整床的水平度。除非另外设置,否则许多切片会为每次打印自动生成一条裙边。

  帽沿:甲边缘是一组连接到打印的第一层的外侧的线,从其基部蔓延。如果您的印刷品是圆柱体,那么帽檐实际上看起来就像一顶礼帽的帽檐。就粘附助手而言,如果模型有床粘附问题(例如,因为它的“脚”很小),这是第一步。

  筏:一个木筏是对其模型增长了完整的基地。打印筏板时,切片机通常会尝试通过在相邻行之间放置空间来节省材料。这是床粘附的无障碍方法,因为您的打印品永远不必接触表面。(当出现翘曲问题时,这通常很有用。)裙占用的材料和印刷时间最少,其次是帽檐,然后是木筏。

  5、支撑

  支撑是另一个重要的切片设置,与粘附助手一样,是切片机生成的。支撑是在模型上支撑悬垂特征的结构,如果它们满足某些要求,可以在切片器中设置。

  这些要求包括悬垂角度和最小支撑面积。前者确定在切片创建支撑以支撑它之前悬垂必须达到的最小角度。后者决定了印刷品中必须包含的支撑结构的最小面积(以 mm 2 为单位)。

  其他支持设置和选项也非常重要。例如,零件方向在支撑结构的生成方式中起着关键作用。其他支持设置包括打印速度、支持填充密度等。如果您的模型一开始不需要支撑,则根本不应该更改这些设置,但在必要时,您可以调整它们以在足够的支撑和消耗的最少材料之间找到平衡。

  6、回抽

  当看到打印件上的拉线时,回抽通常是想到的第一个设置。回抽决定了长丝被吸回喷嘴的数量和速度,以防止材料在未挤出时渗出。回缩由一些特定设置控制,其中主要是回缩距离和回缩速度。

  当您看到拉线时,应调整这些设置,但请注意,回抽并不是解决此问题的唯一方法,喷嘴温度也有影响。您应该以小间隔更改回缩设置,并且在尝试降低温度之前不要进行任何显着增加,过多的回缩会导致喷嘴堵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