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的两线制、三线制、四线制的接线都有什么不同?

楼主(2021-08-18):
我们所熟知的压力变送器的接线一般有三种:两线制,三线制,四线制。

顾名思义,压力变送器需要连接的连线有几根连线,就是几线制的接法。

两线制压力变送器接线方式是目前最为常见的接线方式。两根线组成一条回路,这条回路既是为压力变送器提供电源支持的回路,也是传输电流信号的回路。也就是说在两线制接线中,压力变送器的输出的负载和电源是串联在一起的。使用这种连接方式的通常都是输出电流信号的压力变送器,如4~20mA的标准电控信号,当二线制需要输出电压值时,可以通过串联电阻的方式取压测得,如4-20mA电流电路中串联250Ω电阻。

三线制压力变送器接线方式是将电源正端和信号输出的正端分离,但它们另一个接线端子却是用同一根线连接的在这种情况下,电流实际的通路还是由电源正负极的连线所组成的回,信号正端的电流接近为0,只能传递电位电压,可以理解为万用表的电压档,负载无限大近似断路。使用这种连接方式的都是输出电压信号的压力变送器1~10V1~5V0~5V等标准控制信号。

四线制:四线制不同于二线制与三线制,它由两个独立的回路组成,彼此互不干扰。因为输出电路的独立,使得它无论式输出电压信号还是电流信号都可以做到。

几线制的称谓,是在运算放大器在仪表中得到广泛应用后的产物而运放的运行本就离不开供电。因此先出现的是四线制的变送器;即两根线负责电源的供应,另外两根线负责输出被转换放大的信号(如电压、电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