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与台达变频器通讯应用实例

楼主(2021-08-18):
三菱PLC与台达变频器通讯应用实例

在工业自动化控制行业,我们会常常用到plc就是所谓的可编程控制器,常见的品牌有,三菱、欧姆龙,西门子等国际品牌,还有其他的国产品牌,现在我们以日本三菱的PLC为例,然后使用台湾的台达2台变频器(m系列)的,一个PLC控制多台变频器输出不同的频率,变频器带动电机,每个电机不同的转速,由PLC发出指令来控制变频器启动、停止、调整频率及返回运行频率。

常规的做法是使用三菱PLC,上面加载通讯模块232或者485,然后连接台达变频器的485端口进行通讯。但是在应用过程中三菱PLC与台达的变频器要进行参数设定,还要协议调试。重点:必须了解三菱PLC的通讯用法,台达变频器的通讯协议及数据协议,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在调试过程中,经常会遇到调试出现异常,通讯连接不上,程序等错误,或者参数设定错误。而且每个PLC的通讯协议都不一样,写法也不一样,我们一个人不可能掌握所有的PLC协议及方法,还有所有的仪表,通讯格式.通常都需要大量时间去翻阅查询和调试,有时间可能2-3天都停留在一个工程环节。这样降低了我们的工作效率,给现场工程师带来了不少的烦恼。

现在我们使用DEA通讯模块,分别连接三菱的PLC与台达的变频器,在进行参数设定后,就可以将三菱的PLC内寄存器数据,传给变频器(启动、停止、设定频率等),然后再将变频器里面实际状态及其它参数返回至PLC寄存器内,整个通讯联接就完成可以使用了,在配制及设定时间均不会超过5分钟!

下面我们来详细手动操作:

FX3U一台;FX3u-485-BD一块;台达变频器二台;DEA通讯模块一台

先进行设定台达变频器如图

这里只有红色方框内的通讯地址需要改变,如果有多台变频器地址要改为不能重复。

这两我们分别设定1号站 ,与2号站。

下面是要启用变频器的通讯功能如图:

指定频率来源必须为4或5;指令来源必须是3或4;这样变频器的通讯功能才能启用。

三菱PLC设定:

打开works2三菱编程软件,PLC参数设定如下:

DEA通讯模块与变频器、PLC接线:

CH1与三菱PLC-485-BD联接

CH2与台达变频器RS485联接

DEA通讯模块配制:

1.打开DEA通讯软件“新建配置”

2.DEA模块中的PLC设定(这里的设定要与三菱PLC上面设定格式一致),设定好后确定

3.从机设定如果在制造商中可以找到目前所使用的型号及品牌,那么可以直接进行选取,如果没有请按照下图进行(这里要与变频器通讯格式设定一致)设定完成后确定

4.配制通讯数据,先“添加从机”在弹出的定义从机中设定站号及传输方式串口参数(与变频器通讯格式一样)

然后再添加数据传输方向,如果只进行设定变频器不读取就点击“添加PLC到从机任务” 如果也要返回变频器当前的状态或参数那么也要“添加从机到PLC任务”。

变频器操作查看变频器的通讯寄存器如表为2000H

将在DEA中这里我们要控制变频器状态填062000H(06表示写入功能码),指令来原于PLC中的D50所在填上D50,如果变频器数据是32位占两位就要选2(占位宽),这里我们选择1位。

以上是对变频器的操作命令,接下来我们设定变频器的运行频率,根据下表,频率地址是2001H,

这里我们点添加行,填062001(06为写入功能码),D60的值传给变频器2001

以上对变频器写入数据完成,现在增加读取变频器输出的电压,根据下表

输出电压为2104H,然后我们点击“添加从机到PLC任务”弹出对话框从机数据填入032104(03为读取功能码),然后将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数据返回到PLC中的D20里,再点“添加行“在写入PLC地址中填入D20.  从机数据位置7,8,9,10此处要根据各品牌从机设备数据来填入 例:台达M变频器手册上所示

回应讯息为15bit,那么它读取的是双字占位宽为2,那么就填入7,8,9,10,11,12,13,14。目前读取2104为单字占位宽为1,那么在下表填入7,8,9,10。

    然后确定。

以上步骤完成后,再进行站号2的设定,选中站号1,单击右键-----复制  弹出对话框,次数填1,起始站2,地址间隔1(此处参照依据为站号1)程序会自动累加。

点确定。见下图出现两个站,在最右边则显示目前的配制数据状态,蓝色代表当前选中项。

然后将DEA与电脑USB连接,下载数据在DEA通讯模块之中,通讯模块会自动重启,联接成功。

总结:D50是控制变频器1启动停止运行状态(值设定1为停止,设定18为启动并正转)

      D51是控制变频器2启动停止运行状态(值设定1为停止,设定18为启动并正转)

      D60是设定变频器1运行主频率值

      D61是设定变频器2运行主频率值

      D20是变频器1返回输出电压值

D21是变频器2返回输出电压值

调试结果:

在D50与D51中分别设定18,

在D50与D51中分别设定18,下图可以看见变频器已经启动,如果分别设定1变频器停止运行。

网友A:
说的好···学习一下的说

网友B(2021-09-17):
引用 网友A:
说的好···学习一下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