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昆仑触摸屏

楼主(2021-08-18):
用的三菱FX2N与昆仑触摸屏7022EW做的设备,PLC   X0是流量计输入,通过PLC算的用水量,然后显示到触摸屏上,今天下午触摸屏上用水量突然变成了负数,但是还是能正常用水,随着用水,触摸屏上用水量从-36L慢慢变成了-30L左右,烦请问一下是什么原因,求指教

网友A:
你需要 把程序截图发上来,原来是否正常。是不是数据溢出的问题。数据类型选的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