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RO7怎么设置轴参数?急啊

楼主(2021-08-18):
用的松下PRO7 软件,用过西门子博图,用伺服要组态工艺对象,欧姆龙NJ, sysmac studio,也要设置轴参数。

第一次用PRO7 怎么设置轴?还是直接用 MC-power  , MC-HOME,这些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A:
难搞这个破软件,得自己摸了。。。

网友B:
有的,在位置控制数据表里面.

网友C:
位置控制表里设置

网友D(2021-09-25):
这个要具体到plc型号吧

网友E:
相对传统的组网技术,松下PLC特点成本更低,工期短,可扩展性和可管理性更强.

结构灵活不受环境的限制,有电即可组建网络,同时可以灵活扩展接入端口数量,使资源保持较高的利用率,在移动性方面可与WLAN媲美。

传输质量高、速度快、带宽稳定可以很平顺的在线观赏DVD影片,它所提供的14Mbps带宽可以为很多应用平台提供保证。最新的电力线标准HomePlugAV传输速度已经达到了200Mbps;为了确保QoS,HomePlugAV采用了时分多路访问(TDMA)与带有冲突检测机能的载体侦听多路访问(CSMA)协议,两者结合,能够很好地传输流媒体。

松下PLC特点范围广无所不在的电力线网络也是这种技术的优势。虽然无线网络可以做到不破墙,但对于高层建筑来说,其必需布设N多个AP才能满足需求,而且同样不能避免信号盲区的存在。而电力线是最基础的网络,它的规模之大,是其他任何网络无法比拟的。由此,运营商就可以轻松地把这种网络接入服务渗透到每一处有电力线的地方。这一技术一旦全面进入商业化阶段,将给互联网普及带来极大的发展空间。终端用户只需要插上电力猫,就可以实现因特网接入,电视频道接收节目,打电话或者是可视电话。

低成本充分利用现有的低压配电网络基础设施,无需任何布线,节约了资源。无需挖沟和穿墙打洞,避免了对建筑物、公用设施、家庭装潢的破坏,同时也节省了人力。相对传统的组网技术,松下PLC特点成本更低,工期短,可扩展性和可管理性更强。目前国内已开通电力宽带上网的地方,其包月使用费用一般为50-80元/月左右,这样的价格和很多地方的ADSL包月相持平。

适用面广松下PLC特点作为利用电力线组网的一种接入技术,提供宽带网络“最后一公里”的解决方案,广泛适用于居民小区,酒店,办公区,监控安防等领域。它是利用电力线作为通信载体,使得松下PLC具有极大的便捷性,只要在房间任何有电源插座的地方,不用拨号,就立即可享受4.5~45Mbps的高速网络接入,来浏览网页﹑拨打电话,和观看在线电影,从而实现集数据、语音、视频,以及电力于一体的“四网合一”。

楼主(2021-11-21):
是不是也要用到数据表设置?但是用工具指令怎么修改回原方式呢?  别告诉我用382指令,那还是回到那种 GR7的软件方式了。我想用 MC-power  , MC-HOME能不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