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道镀锌管护栏A河道镀锌管护栏安装步骤

楼主(2021-08-18):
河道镀锌钢管护栏安装步骤:

1、固定立柱,河道镀锌钢管护栏立柱的固定可分为预埋式和法兰盘式两种,根据场地要求和实际情况选择。

2、挂,挂时注意保证面的平整,尽量拉直,保证每个孔的张力。

3、用扁钢连接固定片,此处将扁钢穿入河道镀锌钢管护栏孔或平压在面上,然后用燕尾钉固定即可。

4、用紧绳器拉近片,保证纸张片的平整美观。

5、整体调整安装效果,以达到整体的美观度和平整度。

河道镀锌钢管护栏的立柱安装先是确定隔离护栏立柱的间隔,不同的路段立柱间隔是不同的,一般是分为2m和4m两种,2m间隔的为加强立柱,4m间隔的为一般立柱。而由于实际安装的时候路段长度并不会完全符合距离设定,

计算出河道镀锌钢管护栏的间隔后在路边上用笔画出横线,用绳子和钉子拉升出一条线,在线与之前画好的横线相交的位置画出垂直的线,这是为了形成十字型,焦点位置就是立柱的安装位置。这样就确定好了护栏立柱的安装位置。

在正式安装的时候,我们首先丈量路段宽度,计算间隔,尽量避免异形板的设置,根据计算结果选择护栏,定做异形板。在立柱安装完毕后,河道镀锌钢管护栏板的安装也变得非常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