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联谐振耐压试验中找不到谐振点怎么办?

楼主(2021-08-19):
  串联谐振试验中装置自动调谐不能完成,找不到谐振点是什么原因

  现象:

  调谐曲线完全是一条直线,调谐完成后仪器提示没有谐振点

  原因:

  回路接地不好,试验回路接线错误,装置某一仪器开路

  排除方法:

  1)检查接地装置可靠,接地连接线是否有断开点;

  2)检查励磁变压器的高低压线圈的通断;(低压绕组阻值;高压绕组阻值每个输出端对高压尾)

  3)检查每一只电抗器的通断;(每个绕组阻值)

  4)检查分压器的信号线的通断;(高、低压电容量)

  5)检查分压器的高低压电容臂的通断;(1孔对芯,2孔对外壳分别导通;1孔对2孔断开)

  6)装置自身升压时没有谐振点,还需要检查补偿电容器的通断;

  如果所有部件正常,依然没有谐振点,请和厂家联系,不可拆卸仪器https://www.hvhipot.cn/了解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