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一般故障检修

楼主(2021-08-19):
变频器(Variable-frequency Drive,VFD)是应用变频技术与微电子技术,通过改变电机工作电源频率方式来控制交流电动机的电力控制设备,电子元器件
    变频器主要由整流(交流变直流)、滤波、逆变(直流变交流)、制动单元、驱动单元、检测单元微处理单元等组成。变频器靠内部IGBT的开断来调整输出电源的电压和频率,根据电机的实际需要来提供其所需要的电源电压,进而达到节能、调速的目的,另外,变频器还有很多的保护功能,如过流、过压、过载保护等等。随着工业自动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变频器也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应用。
    出现过载的主要原因
    1、机械设备负荷过重。主要特征表现为发热,可通过变频器面板显示屏上读取运行电流来判断。大部分变频器会显示OL报警。
    2、输出三相不平衡,其中某相的运行电流过大,导致过载跳闸。其特点是电动机发热不均衡。
    3、错误动作,变频器内部的电流检测部分发生误过载故障,检测出的电流信号偏大,导致跳闸。
    检查维修方法
    1、检查电动机是否发热,如果电动机温升不高,则应先检查变频器的热保护功能设置的是否合理。如变频器尚有裕量,则应调大电子热保护功能的预设值。
    如果电动机的温升过高,这时的过载是属于正常过载,则说明是电动机负荷过重。这时,首先应看能否适当加大传动比,以减轻电动机轴上的负荷。如能够加大,则加大传动比;如果传动比无法加大,则应加大电动机的容量。
    2、检查电动机侧三相电压是否平衡,如果电动机侧的三相电压不平衡,则应再检查变频器输出端的三相电压是否平衡,如果也不平衡,则问题在变频器内部发生故障,就必须对变频器维修。
    如果电动机侧三相电压平衡,则应了解跳闸时的工作频率。如果工作频率较低,又未用矢量控制(或无矢量控制),则首先降低V/f比。如果降低后仍能带动负载,则说明原来设置的V/f比过高,励磁电流的峰值偏大,可通过降低V/f比来减小电流;如果降低后带不动负载了,则应考虑加大变频器的容量;如果变频器有矢量控制功能,则应采用矢量控制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