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高发的正确使用方法

楼主(2021-08-19):
  直高发的正确使用方法

  1、设备连线:

  当直流高压发电机断开电源时,控制箱用所提供的电缆连接到双压缸上,然后接地线,然后连接电源线。

  注:控制箱、电压倍增器、放电棒等所有地线必须在被试地线上的一点接地,不得串联。

  2、空载试验检查设备完好性:

  在启动试验前,直流高压发生器进行空载试验,以检查设备的完整性。

  检查连接后,检查电源插座,将粗微调旋钮向左旋转(装置具有零保护功能,升压必须从零开始,否则不能升压),按下电源开关,电源指示灯绿灯,等待几秒钟,然后按下s系统稳定后按启动键,高压指示灯红灯亮。这意味着压力可以增加。再等几秒钟后,慢慢地顺时针转动粗糙的旋钮,然后你可以看到电压表的头读数上升,当电压上升到电压时,放手,如果电压值稍有偏移,就可以转动旋钮进行调整。

  注:如果直流高压发生器的电压表读数没有变化,应立即检查连接是否正确。如果设备出现故障,请与本公司联系,不要擅自拆卸机器。关机后,出于安全考虑,必须用放电杆将双压力管的高压端放电,然后才能拆线。

  3、正常情况下,试验结束后,应先将电压设为零,再关机,然后按下停止按钮,关闭红灯,打开绿灯,关闭电源开关,拔下电源插座,用放电棒放电。

  上述步骤是正常的,表明设备状况良好,可在试验中安装。

  注意:重新启动至少间隔一分钟。

  4、对试品进行耐压或泄露试验:

  检测设备处于良好状态后,将水电阻、微安培计和被测产品连接在双压缸的高压端,并对地线进行检查后,按上述步骤进行试验。如果试验过程中高压指示灯突然熄灭,高压指示灯消失,则为保护电路动作。机器停机时检查保护原因。排除后,可以再次进行增压测试。电压上升速度不宜过快,以3≤/s的测试电压值为测试电压,大电容测试产品的电流不应超过80%的额定值https://www.hvhipot.cn/了解更多戳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