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高效使用真空滤油机?

楼主(2021-08-20):
高效真空滤油机主要用于润滑油除杂、脱水、脱气,处理后油品指标恢复,可回收利用。如何使用高效的真空滤油机?

一、高效真空滤油机使用前的准备和检查。

1.滤油机的各部件在出厂前经过调整试验,经过长途运输后,到达使用现场必须检查各部件是否完好。

2.电源的选择必须能承受本机的最大电流。本机电路采用380V50Hz三相四线交流电源,同时连接地线。滤油机上的配电盘和油泵、真空泵、电加热器的接线部应检查,确保连接牢固,绝缘可靠。

3.滤油机工作前滤油机应平衡。

4. 注入真空泵油并使油位达到正常位置。

5. 油泵电机、真空泵电机试启动,观察旋转方向是否与标识一致,如不一致则将电源调换相位。

6. 试转动真空泵-电机、油泵-电机有无卡阻现象。

7.滤油机连接电源,关闭滤油机的所有外部阀门,打开滤油机内部管道的各个阀门,启动真空泵,当真空表指针达到-0.084Mpa稳定时,停止5分钟,在此期间,真空表指针的下降不得超过0.01Mpa

二、控制柜的操作程序。

1.控制盘的外部接线看电器接线图,从控制盘的接线孔接入380V三相四线交流电,控制盘的外壳必须可靠接地。

2.检查控制柜内各部件是否松动,无损坏。

3.合上总电源开关,控制柜上的电源指示灯亮,表示电源已接通。

4.电源连接后,温度调节器自动启动,绿灯亮度显示工作状态,旋转温度调节。

5.按钮旋转到允许的工作温度范围(40-80),加热器加热油液(为了防止干燥燃烧,只有在油液循环正常的情况下才能通过滤油机加油启动加热器)

6.整机停止运转后,切断总电源开关,锁定控制柜门。

三、高效滤油机的操作步骤和使用说明。

(1)使用说明书。

1.本机作业时的环境温度应在-20~45℃范围内。但是,在低温条件下(0℃以下),接通电源时必须保证冷却罐的水是液体。

2. 使用场地的海拔高度的高低会直接影响本机的真空度,海拔越高,真空度越低(负值)

3. 待处理的油液不能太脏(即油中的杂质颗粒太多),否则,必须先用其它过滤设备(如我厂生产的GL系列轻便式过滤加油机或DJL系列精密过滤机)进行先期过滤,以免影响滤油机脱气效率或堵塞过滤元件。

4. 引入本机的电源线应有过载保护装置,电源线接入本机时应注意油泵、真空泵旋转方向正确,应将整机进行可靠的保护接零。

(二)运行操作步骤。

1.连接滤油机:真空滤油机使用说明书的出入油管,出入口指待处理的油品(出入口不得接触油箱底部,防止底部机械杂质损坏油路),出入口与保管处理后的油品容器连接,确保各连接处不漏油。正确接入三相四线电源。

2.启动电源开关,电源指示灯亮,证明整个机器处于准备工作状态,关闭阀门的进油口阀、出油口阀、旁通阀、排水阀、气液平衡阀、排油阀等,按下真空泵的启动按钮。

3.如果真空罐内的真空度达到-0.084Mpa(从真空表中可以看到),打开进油口阀,油液就会迅速吸入真空罐内。

4.真空罐内的油位达到浮球式液位控制器的设定值时,电磁阀自动关闭,停止供油。这时可将出油口阀门打开。

5.启动油泵电机按钮。(特别注意:启动油泵时,请务必打开出油阀。否则,滤油机会损坏。)滤油机开始连续工作。

6.进出口油液流量平衡的调节:真空塔真空度显示异常时,可适当调节气液平衡阀,调节真空度,保持进出口油流量平衡。当电磁阀的工作可能因堵塞和其他因素而异常工作时,可以打开旁通阀,以确保滤油器能够正常工作。

7.油液循环正常后,按下电加热启动按钮,加热油液,温度调节器预先设定为40-80℃的范围。这时,当油液温度升高到设定温度后,滤油机会自动关闭加热器,当油温低于设定温度时,加热器又会自动启动,因而该滤油机具有自动加热均匀、恒温的功能。

8. 滤油机正常运行一定时间后,油液经循环过滤一定次数后,就可以从取样口取样化验。

9. 当压力值≥0.4Mpa时,在压力保护装置的作用下滤油机将自动停止工作,这时就应清洗滤油机或更换过滤元件。然后再启动滤油机工作。

10. 当三维立体真空闪蒸塔内油泡沫过多,导致进入排水装置,当到达浮球式液位控制器设定值时,设备会自动停机。防止油液从真空泵里喷出。

(三)排水系统。

滤油机运转一定时间后,分离的水必须从排水装置中排出。从排水装置的液位显示管可以看到水量。水位达到浮球式液位控制器设定的上限值时,设备自动关闭,打开排水阀,排出排水装置的水后关闭排水阀,重新启动滤油机的工作。

()其他功能的应用操作。

()真正的空气。

在抽真空设备时,将抽真空设备的出气口与滤油机的真空出气口连接,打开阀门,关闭其馀的外部阀门,打开真空泵。设备可在滤油机真空泵连续工作一定时间后达到真空状态。其真空度可从真空表上观测。

〈二〉真空注油。

其操作方法如下:

a)将需要真空注油设备的进油口与滤油机的出油口连接,滤油机的出油口与桶连接,滤油机的真空出油口与需要真空注油设备连接,打开出油口阀。

b)启动真空泵,抽真空设备,真空度达到用户要求值时(可从真空表观测),打开进油口阀,启动油泵,油液在油泵的作用下注入设备。

c)油位达到一定值时,关闭油泵。这样,滤油机可以在抽真空设备的同时注入真空油。

(6)操作注意事项。

1.真空泵工作时,应注意油标显示的油液(油液应在油标线上),如果真空泵油水分多,请立即更换。

2.经常注意压力表值的变化,压力值≥0.4MPa时,请清洗滤油机或更换滤油机。

3.一级滤油机的滤油机要经常拆卸清洗,保持清洁,以免堵塞,油不足或压力过高。

4.运转中随时注意真空泵和油泵及相应马达的运转噪音是否正常,如有异常应立即排除

5.本机停机不使用时,真空泵油,注入新油。

6.处理油液前,请用吸水器从桶底吸出明水和杂质,确保耐压在10Kv以上。

旭升机械营养师-成立于1990年是一家提供专业润滑管理解决方案和特种工业润滑油的贸易商,旭升旗下经营多种国际知名润滑脂,工业润滑油,润滑剂,高温链条油,滤油机等 相关品牌,如德国奇迹Miracle Fact、德国适度Setral、美国CSimpleCBP/Castrol及 相关的环保仪器,如美国COMONTN-SNRASI HVLP等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