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通道直流电阻测试仪常见问题解决方法

楼主(2021-08-20):
  三通道直流电阻测试仪常见问题解决方法

  1、三通道直流电阻测试仪开不了机,电源一接通蜂鸣器就一直响

  在这种情况下,请确认电源是连接了AC380V,还是输入电源电压过低。

  2、三通道直流电阻测试仪接通电源开机后液晶屏不点亮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首先检查电源是否正常,然后检查保险是否熔断。如果是的话,更换新的就行了。

  3、三通道直流电阻测试仪接通电源开机后屏幕点亮,但显示不正常或不能显示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请先重新启动,然后按一次重置按钮。

  4、三通道直流电阻测试仪测试数据不稳定或误差大

  在这种情况下,首先检查测试线,检查是否有临时连接、松动。如果还不能解决,检查试制品是否生锈。

  5、三通道直流电阻测试仪测试中一直显示“正在充电……”。

  在这种情况下,在排除变压器磁路的问题后,只要长时间电流不变化在零附近,则需要检查线路是否有断路现象,如果电流不能充电,就需要检查是否超过了测量范围。

  6、“超出量程”三通道直流电阻测试仪在测试中电阻值超过100欧元时,将显示“超出量程”。此时,设备不会停止测试,会持续显示测试结果,但测量结果可能不正确。这是正常的现象。

  7、“过热保护”是指三通道直流电阻测试仪内部的电源长时间工作或损坏后,温度会上升,因此不进行“过热保护”和表示该状况是否可以启动的测试,让风扇工作10分钟,尽快降低内部温度,即可进行测试如果无法测试电源可能损坏https://www.hvhipot.cn/了解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