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PLC与流量计通讯问题

楼主(2021-08-20):
有个项目需要在海为的HMI上显示燃气总使用流量及标况瞬时流量,通讯为modbus-RTU格式,读得的数据为单精度浮点数,格式为IEEE754,请问读得的数据要采用什么指令转换成十进制数字格式?

网友A:
符合IEEE754标准的浮点数,你干嘛还要转10进制?直接触摸屏显示就OK了啊,触摸屏上数据类型选择浮点数直接显示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