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细粉主风机轴承位磨损故障原因及维修方法

楼主(2021-08-20):
某企业超细粉主风机轴承位磨损,轴径φ200mm,宽度138mm,单边磨损深度0.85mm,转速760r/mim转,工作温度45℃左右。此台风机采用单吸入D型传动结构,由联轴器将风机和电机联接起来。

  主风机轴承位磨损故障原因:

  1) 由于金属的疲劳磨损不可避免,轴承长期运行,不能及时更换,其运行游隙将不断增加,当游隙增大到一定程度时,设备的震动也会随之增大,加剧对轴承位的磨损。

  2) 主要因素为缺油导致润滑冷却系统不能为轴承提供润滑冷却功能,导致轴承高温,轴承保持架损坏,轴承抱死在轴承位;

  3) 未定期保养。

  由于此次修复的加工厂超细粉作业区主风机轴出现问题较为突然,拆卸较为复杂,企业在得知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可以在线修复后,选择了该修复工艺进行维修。该材料配合针对性的修复工艺可以做到接触面100%配合,同时恢复轴的原始尺寸,以保证更好的受力。在修复后保养得当、按时检修的情况下使用寿命要比新部件的使用寿命更长。

主风机轴承位磨损维修方法:

  根据设备磨损情况,结合设备结构形式,遂决定采用工装工艺执行此次修复工作:

  (1)用工具对轴承位进行测量,确认磨损量;

  (2)使用氧气乙炔对轴承位磨损表面进行烤油碳化处理;

  (3)用磨光机进行打磨,直至漏出金属原色并表面粗糙;

  (4)空试工装确保抱紧无松动;

  (5)用无水乙醇无死角打磨清洗表面;

  (6)将SD7000脱模剂均匀涂抹至工装内表面;

  (7)调和碳纳米聚合物材料SD7101H,调至均匀;

  (8)将材料涂覆在所修位置,装夹工装,加热固化;

  (9)拆卸工装并清理多余材料,检查修复尺寸;

(10)安装轴承,测量游隙,完成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