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压变送器这么进行日常维护?

楼主(2021-08-20):
差压流量计本质上是差压变送器,对其所进行的安装和日常维护工作其实与一般的差压变送器维护过程相似。

在准备安装前,首先确保差压变送器的选型正确,因为是测量流量差压的一般情况下都是微差压变送器,在确认好各项技术参数符合要求后,按照管路和差压变送器的安装要求安装。

投运前,检查仪表的零位是否显示正常,在检查时应当关闭对应差压变送器仪表阀上的两个导压阀然后打开平衡阀,

投运后将各个测量管段的排气阀打开,排除最上部的全部空气。

有计划地定期去清洗测量管段,确保差压变送器的测量示数准确,清除堵塞物。

如果流量计的示数跟被测量实际值有较大的差异,应该对差压变送器进行全面检查,重新校对无误后再投入使用。

按照仪表维护的技术规范,对差压流量计周期性地进行检定。

除了对差压变送器设备本身的检查外,对孔板等节流件以及导压管进行检查也是必须的,尤其是新安装时的引压管,需要排污更勤一些,大概需要维持在一周一次的频率,之后的时间可以适当延长。

差压变送器的引压室连接处的O型圈被拆卸时,必须清楚密封槽里的残余物料,然后用清洗剂润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