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回原点一定要离开DOG吗?

楼主(2021-08-21):
三菱fx3u plc回原点的时候一定要离开DOG吗?我看我们厂的机器台达的,汇川的plc都是停留在DOG上面,接近开关灯都是亮的

网友A:
看你选用回原点方式而定!!

有的回原点可以原点开关动作,有的回原点方式需要离开

网友A:
实际回原点检测的实际是信号上升沿或者下降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回原点检测的实际是信号上升沿或者下降沿,

看fx3u手册看两天都没看到有碰到DOG就停,就定为原点的,你有这方面的程序吗?

网友B:
不要用ZRN指令,自己写回零程序,碰到DOG就停,当前位置清零即可!

网友C:
最好是采用上升沿或者下降沿作为原点采集信号,因为检测到原点停止会受到回原点速度的影响,回零速度快和慢的情况下,原点位置不一样

网友D:
过来学习一下啦 谢谢了66

网友E:
我以前用的,不需要设置回原点的模式。好像默认模式是可以在原点的地方再次回原点。只是轴往负方向行走,当检测到原点的下降沿时,再次往正方向走,原点灯亮,继续走,再次检测到原点的下降沿时,再往负方向走,此时,原点灯亮,停止运行。此刻即为原点位置。

网友F:
开机自动原点

网友G(2022-01-07):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用的,不需要设置回原点的模式。好像默认模式是可以在原点的地方再次回原点。只是轴往负方向行走,当检测到原点的下降沿时,再次往正方向走,原点灯亮,继续走,再次检测到原点的下降沿时,再往负方向走,此时...



应该分情况看,看初始点在原点,原点靠近正极限一侧还是原点靠近负极限一侧;是否引入Z相脉冲等等

网友H(2022-05-13):
过来学习一下,感谢各位大佬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