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必读】轧机弯辊缸安装面磨损修复工艺

楼主(2021-08-21):
在钢铁企业中,轧机弯窜辊装置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弯辊可改善带钢的板形;窜辊为平辊水平窜动,提高轧辊的使用效率,延长轧辊寿命。由于轧机工况恶劣,在轧制时需用冷却水对轧辊进行冷却降温,轧机牌坊与衬板的配合间隙会导致轧辊冷却水会夹杂着轧件表面的氧化铁皮进入配合面进而加剧磨损,腐蚀是轧机损坏的重要原因。

  轧机弯辊缸安装面磨损修复工艺的选择:

  传统修复模式:

  机械加工去除法。即在线通过机加工方法清除牌坊表面受损层加工出配合面,通过加大底板厚度的方式来达到要求标高尺寸。使用该方法修复后使用一段时间后又会出现磨损,还要再次进行机械加工。多次机加工后对牌坊强度和刚度产生不利影响,该方法不能从根本上修复磨损。

  需要补焊后在现场机加工,加工出结合面。大面积堆焊容易造成牌坊受热应力变形、弯曲。且修复好之后结合面和衬板在冲击、腐蚀作用下又会出现磨损。也不能根本上解决磨损,且工期长。

  传统检修所需的维修费用、设备运输和机加工费用等综合费用较现场修复高,同时受现场空间的局限较大。

  现场修复模式:

  采用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技术在现场进行修复。修复用的材料固化后形成的化学键连接作用力使其与修复的金属部件形成优异的粘着力与抗压强度,可满足设备在运行中承受各种复合力的要求。另外使用该材料修复后可以使配合面达到100%,达到无间隙配合,避免冷却水侵入造成的牌坊腐蚀问题。修复时可根据轧机弯辊缸安装面磨损程度以及不同的配合部件选取相应的修复工艺进行修复。

  修复轧机弯辊缸安装面磨损的具体步骤如下:

  1、根据要求提前准备好相应的测量工具和专业的测量人员;

  2、表面烤油处理,然后使用角磨机去除表面松动的氧化层,最后进行安装面喷砂处理;

  3、使用无水乙醇清洗表面;

  4、弯辊缸刷涂脱模剂,晾干备用;

  5、调和涂抹材料,材料厚度略高于实际磨损量;

  6、材料固化后复核尺寸,清除多余材料。

  7、再次调和涂抹材料装配弯辊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