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套磨损怎么修复

楼主(2021-08-21):
  轴套是套在转轴上的筒状机械零件,是滑动轴承的一个组成部分。轴头和轴套在长期运行过程中,轴径表面受到胀套的挤压力和复合机械力的作用,出现永久性变形,然而金属的退让性非常差,出现间隙以后,如果不及时发现并采取相应措施,就会出现间隙不断扩大直到轴套磨损的情况出现。

  轴套磨损有什么影响:

  轴套磨损容易造成设备带伤运行,造成生产效率低、加速设备老化、影响产品质量等一系列危害,严重时会造成设备被迫停机或者整条生产线的停机,造成生产时间的损耗,延误交货日期,甚至造成严重的安全生产事故,个别行业的设备因轴套磨损,生产被迫停机检修甚至出现过整条生产线全部报废的事故。

  某企业水泥磨减速机轴套配合面磨损,锥度1:30,小端直径:243mm,宽度:185mm,磨损深度:0.5mm。虽然传统的修复方法可以部分有效解决轴套磨损问题,但是也很容易造成轴套裂纹、变形等问题,而且维修后短时间又会出现磨损问题。

  所以该企业是采用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进行修复的,该材料是一种由碳纳米材料增强的高性能双组份聚合物材料,优点是通过添加特殊的纳米材料从而大幅提高了材料的综合性能,一般轴套、轴类磨损在免拆卸前提下,6-8小时即可实现现场修复。现场修复情况如下:

  1. 表面处理:使用氧气乙炔将表面油污、水分烘烤干净,使得表面干燥。然后打磨去除表面氧化层,表面达到粗糙干净的状态。然后用无水乙醇把表面清洗干净;

  2. 按比例调和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并涂抹至待修复部位,安装轴套,材料固化;

  3. 材料固化后拆除轴套,去除表面多余材料;

  4. 回装部件,开机试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