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水泥企业窑尾风机轴承位磨损的新方法

楼主(2021-08-21):
  窑尾风机是水泥企业中最常见的设备之一,风机通过由室内或室外排风来达到通风的效果。像窑尾风机轴承位磨损这种经常性的故障,如不及时处理严重时会造成风机震动或因外停机而影响生产。

某企业窑尾风机轴主轴轴承位磨损,轴径φ220mm,宽度108mm,单边磨损深度0.25~0.30mm,转速750r/mim转,工作温度35℃左右。造成窑尾风机轴承位磨损的原因如下:

  1、由于金属的疲劳磨损不可避免,轴承长期运行,不能及时更换,其运行游隙将不断增加,当游隙增大到一定程度时,设备的震动也会随之增大,加剧对轴承位的磨损。

  2、风机在运行过程中,始终伴随着介质的冲刷、腐蚀、“挂灰”等,叶轮在一定的周期范围内便会产生动平衡失衡的现象。叶轮动平衡失衡直接导致风机工作效率降低、震动增加,那么轴承内圈和轴之间容易发生相对运动,造成轴的径向和轴向双向磨损。

  修复窑尾风机轴承位磨损的新方法:

  1、修复技术工艺

  根据设备磨损情况,结合设备结构形式,遂决定采用索雷工装工艺执行此次修复工作:

2、工艺图示

  3、修复步骤

  (1)现场实测轴径数据,加工工装;

  (2)用工具对轴承位进行测量,确认磨损量;

  (3)使用氧气乙炔对轴承位磨损表面进行烤油碳化处理;

  (4)用磨光机进行打磨,直至漏出金属原色并表面粗糙;

  (5)空试工装确保抱紧无松动;

  (6)用无水乙醇无死角打磨清洗表面;

  (7)将SD7000脱模剂均匀涂抹至工装内表面;

  (8)调和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SD7101H,调至均匀;

  (9)将材料涂覆在所修位置,装夹工装,加热固化;

  (10)拆卸工装并清理多余材料,检查修复尺寸;

  (11)安装轴承,测量游隙,完成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