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能EDS800变频器参数设定好以后自己回经常乱动

楼主(2021-08-22):
变频器平时正常使用,和PLC用485通信,变频器的启动停止和频率信号都是端子控制,485只用来监控和显示,遇到好几次本来正常的设备,参数自己就乱了,比如原来的端子启停参数变成了面板启停,或者外接电位器调速变成 了键盘电位器调速,设备每人动,参数自己就变了,高手指点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如果只是保证参数不变,可以在参数设置中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