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垂直轴开机下坠

楼主(2021-08-23):
松下伺服开机后测量报闸电源24V,报闸线圈31欧,开机后显示屏最上方绿色指示灯闪,轴自动下坠,想问下什么原因

网友A:
通常来说,上电使能后,才会给Z轴抱闸释放信号,24V。并且会有很清脆的“卡塔”声音 。

是不是你的伺服没上使能就释放了抱闸,轴才会自动下落的。

网友B:
松下伺服电机 老NB了,4000多,不过贵有贵的好  有铁芯直线电机直线电机模组 来过。

网友C:
短路,轴松抱闸了

网友D:
看看伺服上电使能无故障,是否也会自动下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