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测量四种不同阻值电阻器方法

楼主(2021-08-23):
    万用表的使用非常广泛,电子元器件的种类非常之多,那么对于一个电子迷来说,把万用表使用的淋漓尽致是一件多么帮的事情;电阻是一个元件,也是常用的元器件之一,种类也是非常之多,比如:金属电阻,绕线电阻,压电电阻,光敏电阻等等。本文主要通过几个实验,让大家更熟万用表的使用,特别是万用表电阻挡的操作:

    1、当测量小于50Ω电阻器的时候

    将万用表挡位拨至R*1挡,表棒接电阻器的两根引脚,这时的指针应向右偏转,指向该电阻器的标称值出。如果测量结果与标称值相差很大,首先须将挡位校零,如果校零正确,则说明改电阻器阻值不对,电阻器损坏。

    2、当测量50到500Ω电阻器时候

    档位不同于测量50Ω阻值,须万用表挡拨至R*10挡,接线方法则与50Ω电阻一样,读数一定要注意了,需要在原有基础上*10Ω,则是正确的阻值。如果R*10挡测量不准,应该在当前档位校零,然后再通过以上步骤进行测量,得出正确的电阻器阻值。

    3、当测量500到1KΩ电阻器的时候

    万用表需要置于R*100挡,接线方法也是与50电阻一样,读数自然也是要增加的,按照原有基础上*100Ω即可。

    4、当测量1到50KΩ电阻器的时候

    首先将万用表表挡置于电阻R*1K挡,接线方法和上面三种均一样,表中读出的数值也对应*1KΩ。

    假如指针不动,那么我们需要先考虑电源问题,优先检查万用表的电池是否正常安装上;若电阻档使用过程中,指针过分偏向左边位置,则说明量程选择不正确,需重新选择再进行以上步骤操作,得出正确数值。

    通过以上的四种电阻器阻值的测量试验,可以发现,不论是哪一种阻值的测量,所用的接线方法均相同,都是任意将表棒接到电阻器的两个引脚上面,测量不同的电阻阻值时候,一定要预先了解器件的大概阻值,将挡位归置相应的位置,如果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应该优先拨至大量程,倘若过大,在慢慢拨小挡位,已防止万用表的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