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表面磨损如何处理

楼主(2021-08-23):
因轴在长期运转的过程中,转速较高,承受的扭矩较大,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传动轴磨损问题。这种经常性的故障问题,一定要及时进行修复,要不然就会小问题变成大故障,下面我们一起结合案例来看看轴表面磨损如何处理。

  某企业一台破碎机,转子轴两端用皮带轮驱动,单台电机功率220KW,皮带轮与轴径的配合为锥度配合带键槽。其中一侧的轴承位出现磨损情况,轴承高温同时把轴烧结轴承座冒烟。造成该设备轴表面磨损的原因是:

  轴承是因为在新设备安装后忘记添加润滑脂导致的轴承高温烧灼。拆卸轴承及轴承座后发现轴承内圈已经烧结到轴径上,同时后轴肩前端密封部位出现磨损。轴承内圈割下后轴承位磨损严重沟槽较深,前端有挤出的高点。

  对于轴表面磨损的修复办法有很多,很多的采用修复方式一般是补焊、刷镀或者是报废更换。但是对于这几种修复手段或者应对措施,容易造成轴承受损甚至变形断裂。所以现在许多企业都会采用快速有效的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进行在线修复。

  针对此次破碎机轴承位磨损问题的紧迫性和特殊性,结合实际情况专门制定了相关的现场修复步骤,采用《工装修复工艺》结合碳纳米聚合物材料完成现场修复工作。

  修复步骤如下:

  (1)拆卸相关零部件,为现场修复做好安全和空间准备;

  (2)检查和测量轴承位的实际磨损状态及尺寸;

  (3)对磨损的轴径各部位进行必要的表面处理;

  (4)按照工装修复工艺进行现场修复工作;

  (5)使用碳纳米聚合物材料SD7101H完成轴承位的尺寸恢复;

  (6)轴承加热器加热轴承后进行热装配;

  (7)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完成轴承座的回装及固定,完成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