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ISP_SOFT

楼主(2021-08-23):
最近想研究下台达的plc,弄了一个dvp_10pm的机子。

但是下载ISP软件新建工程找不到这个型号啊,是选个通用型号还是需要配置什么文件。

网友A:
那你用EH3系列写一段程序,看看能不能写入PLC了,这10MP  WPL软件里也没有单独的型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用EH3系列写一段程序,看看能不能写入PLC了,这10MP  WSP软件里也没有单独的型号吧。...



10pm是运动控制器,有一个单独的软件PMSOFT,台达的软件真够乱的,之前用西门子的,换到台达的操作方式真不习惯

网友B:
台达官网下载 版本号PMsoft 2.12,别忘了下一个COMMGR,通信用的!

网友C:
10PM已经管杀不管埋了,还是换个吧。运动控制器现在是MC或者AS500的了,都是总线型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