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显示压力与压力变送器现场指示不符怎么办?

楼主(2021-08-23):
某设备的压力变送器其現场标示的压力与主控室dcs系统界面的标示不一致。

常见故障查验、解析:压力变送器接线箱进水造成 电线间绝缘性能明显降低,其輸出电流量产生变化与dcs系统标示值不精确。确定了現场的压力变送器的电气设备配电盒存水进入。

常见故障解决:除去接线箱中存水后,的压力显示信息恢复过来,假如经常发生进水问题应尝试更换防护等级更高的仪表。

某设备的压力变送器的压力标示現场与dcs系统显示信息不一致。

常见故障查验、解析:最先查验变送器,取下做好电压查验,证实检定数据信息未超过变送器的允许范畴。除此之外,現场工程项目气压表显示信息与現场变送器的小表头标示基本一致,所以可判断dcs系统系统的构成或输入者卡片出现问题。在确定dcs系统系统的构成中的范畴主要参数和场变送器时,输入者的特性不正确,将直线方程(LINE)的构成状态设为开方(SQUARE)。

常见故障解决:输入者的特性线性变更后,dcs系统表示与現场的实际一致。

某设备的压力变送器E+H智能压力变送器)的头标示与dcs系统的标示不一致。

常见故障查验、解析:解析压力变送器电路故障或安全栏常见故障或dcs系统输入者卡不足。查验安全栏和dcs系统输入卡也没问题。查验仪表时,表头的标示可以发送dcs系统-,但测试仪测得的电流量不同。

常见故障解决:更换这张表的主板常见故障消失了。

字段的显示信息值与主控室的显示信息值相反。

压力计的块需要移动,所以安装手表头,之后调整,假如没有压力,现场会显示信息“0”,主控室会显示信息全范畴。加压时会显示信息在现场。

值增加,主控室的显示信息值反过来降低,调整零电路的W1W2电位。没有功能。

常见故障查验、解析:对照电路图做好调查后,发现是测定设备的差动变化压强器二次輸出线的极性与原仪表相反。

常见故障解决:将2条輸出线更换位置后,常见故障会被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