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法兰压力变送器怎么进行维修

楼主(2021-08-23):
(1)检查

①双法兰检查:检查双法兰与设备连接部分的密封是否良好;法兰与毛细管、毛细管与压力变送器的连接部分及毛细管本身是否有液体泄漏;法兰膜片有无变形、损伤、腐蚀、结垢等不良情况。

压力变送器检查

a.压力变送器外观检查:检查压力变送器外壳有无损伤、腐蚀和其他故障,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b.压力变送器内部检查:打开压力变送器外盖,先检查密封圈有无损坏,如果损坏要及时更换;检查电路板及其他元器件是否良好。

c.检查压力变送器接线情况是否良好。

d.断开电源,卸下接线,进行绝缘电阻检查,用500V兆欧表检查压力变送器接线端子与外壳间的绝缘电阻,该电阻值应大于20MΩ以上。

(2)检修

双法兰式差压压力变送器的检修周期一般为生产装置的一个运行周期。

②仪表与设备连接部位有排污孔的应拆开堵头进行吹扫(吹扫时应注意不要用蒸汽对着法兰膜片)。

③仪表与设备连接部位无排污孔的应拆开法兰进行吹扫。

④检查零部件有无腐蚀磨损。变形和渗漏,情况严重者应更换。

(1)检查

(1)进行双法兰液位压力变送器的检查时,首先检查双法兰与设备连接部分的密封是否完好;法兰和毛细管、在毛细管与压力变送器和毛细管本身的连接处是否有液体泄漏;法兰隔膜是否变形、损坏、腐蚀和结垢。

压力变送器检查

A.压力变送器外观进行检查如果检查压力变送器外壳损坏或者腐蚀等现象应在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B.压力变送器内部检查:打开压力变送器外盖,先检查密封圈是否损坏,损坏及时更换;检查电路板和其他部件是否完好。

C.检查压力变送器接线是否完好。

D.断开电源,拆下接线,检查绝缘电阻,用500伏兆欧表检查压力变送器端子和外壳之间的绝缘电阻,应大于20 m。

(2)维护

双法兰差压压力变送器的维护周期一般为生产设备的一个运行周期。

如果仪表与设备的连接处有排污孔,则应拆开塞子进行吹扫(吹扫时应注意不要用蒸汽抵住法兰隔膜)。

如果仪表与设备连接处没有排污孔,则应拆卸法兰进行吹扫。

检查零件有无腐蚀和磨损。变形和泄漏,严重者应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