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发生联锁控制故障怎么办?

楼主(2021-08-23):
联锁控制是指当有一个环节出现参数异常时,系统会自动启动联锁控制将产线停车,防止造成进一步损害。下面是几个使用压力变送器时联锁控制失效的常见案例。

(1) 联锁控制不动作,放空阀不动作停车时,生产线应该时正常运行的,但某石化装置压力变送器示值超高。

故障原因分析:当压力超高时,PLC内部接点将被接通,同时PLC发出接通信号接通信号经信号传输带动电磁阀动作,使放空阀产生动作,这是正常的情况。在这样的通路下,放空阀不动作且压力还过高常见的有三种可能情况:

PLC接点或内部故障原因;

继电器连接出现故障;

③电磁阀本身故障原因

故障处理:当现场测量压力变送器的输出超过过程限值时,会发送一个电信号来解释现场压力控制器。此时,检查电磁阀是否正常工作,没有气源输出,排气阀不动作。过程旁路控制后,检查电磁阀控制器,检查接触端子,发现接触不良后重新检查并恢复正常。再次开车前,需要反复确认联锁控制是否正常工作,所有控制风险是否已经排除

(2)在某石化企业重油主管压力报警联锁系统中,锅炉燃油重油主管压力下降,备用泵无法自动启动,导致重油压力持续下降,直至联锁动作切断重油后锅炉停运,造成故障。故障检查、分析:正常情况下,当重油集管压力降至一定值时,备用泵应自动启动,以保持重油流量和压力恒定。现在因为备用泵启动失败,说明备用泵没有收到压降信号,也就是说这个系统的压力变送器没有感受到管汇压力的变化。检查的原因是导管中的隔离液被释放,重油进入压力导管和变送器的正压室。由于隔离液用于测量管汇压力,导压管和仪表不使用保温伴热,重油凝固点相对较低,因此在导压管和膜腔内冷凝,无法感知和传递管汇压力的变化。同时,由于重油凝固导致体积膨胀,传感器元件的应力指示偏高,该值始终保持。当主管压力下降时,该值将保持不变直到造成停车事故,备用泵才会启动。

故障排除:用蒸汽吹扫压力管,拆下仪表膜腔,用汽油清洗。仪器再次投入使用前,应进行静压试验,试验合格后,压力导管应注满隔离液。

某石化厂压力开关误操作导致联锁动作。

故障检查、分析有两个原因:压力变送器导管堵塞或泄漏、压力开关故障。检查后,发现压力开关的压力导管中有杂质,可能导致压力开关动作。在日常维护中,压力变送器需要经常清洗和处理压力开关导管。

故障排除:清除污垢后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