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typroxl

楼主(2021-08-23):
unity pro xl与M340连接不上,报警这不是有效地PLC地址或PLC忙碌,或介质已关闭

网友A:
IP 地址不对吧,施耐德M340的默认IP是要根据MAC地址来分析出来的

网友B:
用USB连接出现这种状况可能USB口被占用重启之后要是还这样  就是没有USB驱动

以太网的话IP不对  如果出次连接84.x.x.x  mAC地址后三位    如果是旧的话可以在CPU后面拨码清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