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中的PLS和LDP的输出时序

楼主(2021-08-24):
求大佬指点迷津,三菱PLC中的上升沿指令 触点上升沿输入ldp指令在本周期内接通,是立即参与程序逻辑运算 还是等着下一周期在参与程序运算呢。

由于沿指令很短,周期也很短,无法实际观察到时序,有点不好理解,不好验证。

按目前自己的理解就是1:Ldp x0  out y0

    这句话的意思是在某一周期内接通x0,那么y0立马接通,当本周期结束,Y0就结束输出

自己的理解就是2:ld x1 plf Y1

     这句话的意思是在某一周期内接通x1,那么y1,且后续程序没有其余条件改变Y1状态时,y1将在前面假定的某一周期的下一周输出一个周期的时间(后续没有对Y1状态改变的程序)

有大佬知道确切答案么,求指引。

楼主:
沿指令还是挺有用的一个东西,搞不清楚沿和周期的关系,能实现的功能有限。

网友A:
1、

按目前自己的理解就是1:Ldp x0  out y0

    这句话的意思是在某一周期内接通x0,那么y0立马接通,当本周期结束,Y0就结束输出

当X0按下是,由于是边沿检测指令,因此系统分配的边沿状态存储位中的状态发生变化,但是因为X是输入地址,因此需要等待更新映像区后才会更新状态,对于Y也一样,本周期Y虽然看似触发,但是其仍然需要等待更新映像区后才会更改状态。

2、自己的理解就是2:ld x1 plf Y1

     这句话的意思是在某一周期内接通x1,那么y1,且后续程序没有其余条件改变Y1状态时,y1将在前面假定的某一周期的下一周输出一个周期的时间(后续没有对Y1状态改变的程序)

和1同理。

也就是说,对于X,Y来说,不管你使用边沿检测指令还是触点指令,其输入输出状态都必须等更新输入输出映像区后才会变化,除非你使用直接输出等指令。

对于M等内部寄存器来说,其状态位立即发生改变。

边沿检测是指触点接通一个扫描周期,请注意,其是一个时间单位,即接通一个扫描周期的时间,并不是说它只能在某个扫描周期内接通,有可能是跨两个扫描周期的。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按目前自己的理解就是1:Ldp x0  out y0    这句话的意思是在某一周期内接通x0,那么y0立马接通,当本周期结束,Y0就结束输出当X0按下是,由于是边沿检测指令,因此系统分配的边沿状...



多谢大佬解惑,有点感觉了。我一直以为是直接输入(X)的上升沿检测有效时,是在本周期直接带入程序处理的,这样看来必须是下一个周期了,这样就对得上号了。 M是有效即输出,除了M之外还有其余的么操作数类型么?

周期是一个时间单位,这点我明白。我所指的某一个周期紧接着的下一个周期,是为了区分沿输出线圈的得电时间和作用时间,这两个是相隔一个周期的,如你所说的更新输出映像,即下一个周期。

不理解的是:既然是沿指令,其作用时间定义就是一个周期的时间。什么情况下会有接通两个周期的情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