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阻测试仪使用细节

楼主(2021-08-24):
  下面介绍下直流电阻测试仪使用中需要注意的细节:

  1、使用直流电阻测试仪时,请勿堵住或封闭机身的通风口,要知道,仪器也是有生命的,也需要精心的维护,一般将仪器站立放置即可,定期检查扇叶是否堵塞。

  2、面板上有USB插口,允许热拨插USB口设备(如U盘等),以及打印设备,但注意拨插时一定要在数据传输结束后进行,以免数据丢失带来的不便。

  3、在测试短路阻抗小于整定定值的时候保护才会出口,所以一般取定值的0.95倍来做试验,可保证保护能够可靠出口;在模拟接地距离故障的时候,零序补偿系数一定要设置正确;

  4、如果在使用过程中变压器直流电阻测试仪界面出现数据出错或设备无法连接等问题,可以这样解决:向下触按复位按钮键,使DSP复位;或退出运行程序回到主菜单,重新运行程序,则界面所有数据均恢复至默认值,就是这么简单!

  5、注意环境因素,试验之前,如果现场干扰较强或安全要求较高,请将变压器直流电阻测试仪电源线的接地端接地或装置接地孔接地。

  6、一定要注意禁止将外部的交直流电源引入到变压器直流电阻测试仪的电压、电流输出插孔。否则,变压器直流电阻测试仪将直接面临损耗的威胁,或直接烧坏元器件https://www.hvhipot.cn/了解更多,戳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