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合适的气缸,不同类型的气缸种类及作用?

楼主(2021-08-24):
如何选择合适的气缸,不同类型的气缸种类及作用?-博扬智能

  气缸的类型-气缸有多种形状和尺寸,用于调节或移动系统或机构。气缸需要诸如液压流体压力、电流或气压之类的能量源来操作,并将能量转化为运动。

  气缸有哪些不同类型?

  无论您是机器专家还是刚开始了解电机设备零件,您都可能听说过气缸及其重要性。气缸通常用于控制机器的运动。另一方面,气缸有多种形状和尺寸,它们采用多种动力源来实现不同的运动。区分这些运动控制设备之间的差异将有助于您对零件进行故障排除并改进机器的流程。让来看看各种气缸及其用途,以及一些使它们保持最佳运行顺序的建议。

  什么是气缸?

  气缸是一种机器部件,它接收来自控制信号的反馈,然后开始运动。一旦通电,气缸会根据机器的用途做出不同的运动。

  什么是带有气缸的设备?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气缸已被用于机器和系统中。气缸包括以下众所周知的示例:

  ·在将电能转换为运动的设备或器具(例如通风扇、搅拌机或冰箱)的任何部分中都可以找到至少一个致动器。气缸也用于电动汽车。

  ·步进电机是一种接收数字脉冲并将其转换为机械运动的气缸。机器人、智能工具和自动切割设备都使用步进电机。

  ·液压缸是使用管、活塞和杆起作用的直线运动装置。推土机、反铲挖土机和挖掘机是使用液压作用的车辆的例子。

  不同类型的气缸、不同气缸种类、不同气缸作用

  气缸根据它们产生的运动和它们使用的动力源分为两类。

  ·运动

  气缸可以产生两种运动形式:线性运动和旋转运动。

  线性气缸

  线性致动器,顾名思义,是沿直线运动的设备。它们通常用于液压和气动设备中,可以是机械的或电气的。几乎所有需要直线运动的机器、设备或设备中都有线性致动器。螺母、盖子和滑动管组成了一个简单的线性气缸。运动空间由滑动管提供,而联锁运动由螺母和盖子提供,这使气缸保持在直线路径上。其他更复杂的线性气缸将有更多的组件,但上述机制是直线运动的基础。

  旋转气缸

  与线性类型的致动器相比,旋转致动器产生圆形运动。大多数机器,正如术语“旋转”所暗示的那样,使用旋转元件来完成转动运动。如果机器需要向前、向后、向上或向下移动,它们经常与线性致动器结合使用。

  许多旋转气缸由电力驱动,但其他旋转气缸由液压或气动系统驱动。挡风玻璃刮水器、电风扇和将物品从一个位置运送到另一个位置的制造机械都使用旋转气缸。

  ·能量之源

  可以通过根据它们用来移动的电源或系统对它们进行分类来进一步区分不同类型的气缸。根据能源,以下是最流行的气缸:

  液压气缸

  液压气缸使用一个充满液体的气缸,活塞位于中间以发挥作用。液压气缸通常会产生线性运动,弹簧连接到一端以进行返回运动。这些气缸可以在各种锻炼设备中找到,包括踏步机和汽车运输车。

  气动气缸

  气动气缸是最可靠的机器运动替代方案之一。为了创造机械运动,他们使用压缩气体。许多企业更喜欢气动气缸,因为它们可以执行极其准确的动作,尤其是在启动和停止机器时。

  气动气缸用于以下设备:

  ·健身器材

  ·巴士刹车

  ·压力传感器

  ·叶片马达

  ·气动邮寄系统

  电动气缸

  正如您所料,电动气缸依靠电力来运行。电动汽车、制造齿轮和机器人设备都是众所周知的例子。它们以与气动气缸相同的方式产生精确的运动,因为电流是恒定的。

  以下是电动气缸的示例:

  机电气缸:这些气缸将电信号转换为旋转或线性运动或两者的混合。

  电液气缸:这些气缸也是电动的,但它们移动液压蓄能器。蓄能器通常用于重工业设备,然后提供运动力。

  热和磁致动器

  可加热以引起运动的形状记忆合金通常用于热致动器和磁致动器。的焦耳效应是通常用于热或磁性致动器的运动负责,但它也可以发生时的线圈被放置在一个静磁场。拉普拉斯-洛伦兹力是由磁场引起的稳定运动。虽然大多数热致动器和磁致动器都很轻,但它们可以产生广泛而强大的运动范围。

  机械气缸

  滑轮和齿轮齿条系统是机械致动器的例子。施加另一种机械力,例如拉动或推动力,气缸使用该单一运动来实现所需的结果。例如,将物体从A点移动到B点可以通过在一组齿条和小齿轮上旋转单个齿轮来完成。滑轮上的牵引运动会导致另一侧上升或移向所需位置。

  超螺旋聚合物致动器

  由超螺旋聚合物制成的致动器是各种类型致动器的一个相对较新的补充。它们被用于机器人技术和假肢,因为它们可以通过线圈模仿人类肌肉运动,线圈在加热或冷却时会收缩和膨胀。

  如何选择合适的气缸?

  了解各种类型的气缸对于为您的机械选择最佳选择至关重要。将通过元素来帮助您做出最佳选择,因为每个品种都有自己的用途和能量需求。访问此处查看各种类型气缸的能力。

  电源可用性

  您的电源的兼容性是首先要检查的项目。电动气缸可能是最好的选择——也是最有可能的选择——你拥有一个有电源的工业场所。如果该地区没有电源,或者您想要一个功能齐全的无电设备,您可以选择气动或液压类型的气缸。

  所需动作

  选择气缸时的另一个考虑因素是设备所需的运动范围。它是线性的、旋转的还是两者的混合?为了帮助您将最终设备具体化,定制的气缸可以按顺序组合或创建各种运动。

  精确

  一些气缸比其他气缸具有更高的精度。例如,气动气缸用于构造空气制动器,因为已知气压在启动和停止运动方面是有效的。其他气缸,例如由液压驱动的气缸,具有更广泛的运动变化范围。任何需要高精度以确保安全和操作成功的行业都应该考虑具有特定运动的气缸。

  安全和环境问题

  为您的设备选择气缸时要记住的另一件事是安全。在温度过高或存在传导风险的地区,应谨慎使用电动或热力气缸。例如,在没有密封或其他安全程序的情况下在水体附近操作电动气缸可能会造成职业危害。如果您的组织同样致力于减少其碳足迹,您将需要跟踪每个气缸对环境的影响。电动气缸通常具有低至无碳影响。

  官方指南

  在某些地方,工业气缸还有额外的特殊指南需要遵循。例如,具有高浓度易燃气体的场所应遵循美国电气制造商协会(NEMA)的指导方针。

  维护您的气缸

  任何设备都需要维护。保持您的气缸处于完美状态将帮助您避免严重停机、风险和生产力损失。以下是一些让您的气缸保持良好工作状态的一般准则。

  定期检查:常规视觉设备检查可以检测到气缸问题的早期迹象。要检查磨损和撕裂情况,需要有眼光的机械师。

  补充和更换:液压气缸需要不时补充油缸流体。始终检查是否有泄漏和液压油液位低指示。在您的气缸部件中,更换任何松动或损坏的螺母、螺栓、线圈或螺钉。

  测量性能数据:在某些情况下,气缸可能不会显示故障的视觉指示器,但性能可用于追踪困难。如果您希望捕获更深层次的缺陷,则可能需要自动绘图和输出计算。

  不同类型气缸的应用

  在工程中,经常使用致动器来引入运动。然而,它们可以被夹在一个选项上以停止运动。气缸用于各种应用,包括:

  ·液压活塞

  ·梳齿驱动

  ·中继

  ·电动马达

  ·数字微镜装置

  ·热双压电晶片

  ·电活性聚合物

  ·压电气缸

  ·伺服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