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自动化单作用和双作用气缸使用的气缸类型

楼主(2021-08-24):
工业自动化单作用和双作用气缸使用的气缸类型-博扬智能

  气缸的类型-在工程和工业领域,最常选择气缸来通过压缩气体的积聚来产生运动。当然,您需要的气缸类型会因应用和行业而异。由于设备的工作方式,执行器也称为气缸。

气缸

  什么是气缸?

  气动或压缩空气控制机械装置的最终元件是气缸,有时也称为气缸。气缸是将压缩空气转化为机械能的机器。线性或旋转运动是由机械能产生的。在气动系统中,气动气缸用作执行器。因此,它被称为气动线性执行器。正确选择气缸可以确保应用的长期成功并提高机器的整体性能。访问这里了解主要类型的气压缸的原理。

  气缸的基本部件如下图所示:

气缸结构图

  这些主要部分是:

  ·帽端端口(A)

  ·拉杆(B)

  ·杆端端口(C)

  ·活塞(D)

  ·桶(E)

  ·活塞杆(F)

  气缸的原理

  压缩空气介质的压力能通过气缸以直线或旋转运动的形式转化为机械能。气动气缸可以承受5到20 bar的压力。

  气缸的种类有哪些?

  常见的气缸有以下三种类型:

  ·单作用气缸

  ·双作用气缸

  ·伸缩式气缸

  下面讨论这三种常见的气缸的功能。这些气缸中的每一个都有不同的应用,因此最适合这项工作的气缸将由当前项目确定。

  单作用气缸

  与双作用气缸相比,单作用气缸仅作用于活塞的一端。单作用气缸最常见于内部发动机,例如汽车发动机,它依靠外力(例如弹簧或外载荷)向相反方向推动活塞并产生运动。单作用气缸也可以在泵和液压油缸中找到,它们可以帮助完成重载任务,例如提升大件物品。

  只有活塞的一侧承受特定的工作压力。外力,如内部的弹簧,作用于一个方向,控制运动并使其恢复到正常状态。

  单作用气缸的种类

  单作用气缸根据其工作方式分为推式和拉式。

  1、推式单作用气缸

  活塞被压缩空气推出气缸。当压力释放时,弹簧将活塞返回到其原始位置。

  2、拉式单作用气缸

  压缩空气进入气缸内以拉动活塞。当加压空气通过端口时,气缸中的活塞开始缩回。在气缸的末端是压力端口。

  伸缩气缸

  伸缩油缸,有时也称为伸缩油缸,有双作用和单作用两种配置。它们包含一个活塞杆,在触发时可以“伸缩”为分段活塞,从而实现更大的触及范围。伸缩式气缸经常用于需要很小压力的应用中。

  伸缩油缸有单作用和双作用版本,通常用于高负载处理的液压应用。气动伸缩缸很少用于重型起重机、自卸车和其他应用。在这篇文章中,它们被归类为以下版本:

  ·拉杆缸

  ·法兰型

  ·一件式焊接

  ·螺纹端

拉杆气缸

  1、拉杆气缸

  拉杆用于各种气缸,无论负载如何:重型、中型或轻型。

  当存在对气缸施加冲击力或冲击载荷的风险时,拉杆已被证明可以比替代设计更好地保护气缸免受损坏。

法兰型气缸

  2、法兰型气缸

  它们是重型气缸,看起来像拉杆。

  供应商可以根据您的需要使其为前法兰、后法兰或前后法兰。

  3、一件式焊接

  主体以这种形式整体铸造,或端部焊接或卷曲。

  4、螺纹端

  在这种结构中,管子的两端从外侧或内侧螺纹连接。

  双作用气缸

  双作用气缸在活塞的两侧工作,一个元件控制外冲程,另一个控制内冲程。虽然单作用活塞更常见于内部发动机,但双作用活塞常见于外部发动机,例如蒸汽机。这是因为双作用气缸从活塞的两端产生力。

  在气缸的两侧施加规定的工作压力。压缩空气对气缸活塞杆施加两个方向的力。双作用气缸根据工作原理进行分类。这些类型是:

  ·通杆气缸

  ·缓冲端气缸

  ·串联气缸

  ·冲击缸

  ·电缆筒

  ·旋转或转动气缸

通杆气缸

  1、通杆气缸

  在这种情况下,活塞杆在活塞的两端延伸。这样可以确保气缸两侧的力和速度相等。

  2、缓冲端气缸

  在这种情况下,活塞在一端或两端有一个缓冲鼻,允许在行程端点附近的位置适度减速。

  橡胶缓冲器可用于吸收冲击并防止活塞与端盖碰撞。

  3、串联气缸

  在这种布置中,两个气缸串联连接以使气缸产生的力加倍。

  4、冲击缸

  气缸的活塞杆是专门为在这种情况下加速强力或冲击而设计的。

  5、电缆筒

  在这种配置中,活塞杆被连接到气缸两端的电缆代替。这也称为无杆气缸。在需要长行程的应用中,使用电缆式气缸。

  这具有在插入气缸时节省空间的优点。每英寸行程的成本相对较低。

  6、旋转或转动气缸

  在该布置中,线性运动由具有抵靠蜗轮的旋转轮廓的活塞杆提供。

  不同类型气缸的规格

  下面列出了订购气缸时需要注意的一些规格:

  ·活塞杆直径

  ·缸孔

  ·安装方式

  ·行程

  ·最大压力下的力输出

  ·压力范围

  ·标准工作温度

  ·缓冲(在气缸的一端或两端)

  不同类型气缸的应用

  ·对于简单的应用,使用单作用气缸。

  ·对于复杂和大负载的应用,使用双作用气缸。

  ·单作用气缸产生的力只有一个方向。

  ·当在两个方向都需要很大的力时,使用双作用气缸。

  如何选择气缸?

  使用的气缸类型取决于应用,并且某种形式、材料和尺寸将适用于工作。在为气缸选择材料时,需要牢记一些注意事项。例如,如果应用需要机械在高温下运行,则应考虑使用不锈钢气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