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感应电机的工作原理及设计理念

楼主(2021-08-24):
  直线感应电机(或LIM)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感应电机,用于实现直线运动,而不是传统电机的旋转运动。直线感应电机是一个相当工程奇迹,将通用电机转换为具有或多或少相似工作原理的特殊用途,从而增强其操作的多功能性。让我们先来看看直线感应电机的构造。

直线感应电机

  一、直线感应电机的设计理念:

  直线感应电机的基本设计和构造类似于三相感应电机,尽管它看起来不像传统的感应电机。如果我们切割多相感应电机的定子并放在平坦的表面上,它就构成了线性感应电机系统的初级。类似地,将感应电机的转子切割并使其平整后,我们得到系统的次级。

  LIM的另一种变体也用于提高效率,称为双面线性感应电机或DLIM,如下图所示。它在次级的任一侧都有初级,以便更有效地利用两侧的通量。

  二、直线感应电机的工作原理:

  当使用受控的三相控制为发动机的初级部件供电时,磁通流发生在初级部件的整个长度上。三相感应电机定子部分的旋转磁场相当于磁场的这种线性旋转。由于导体和磁通运动之间的相对加速度,次级绕组导体中会感应出电流。感应电流与磁通产生线性或圆形能量推力如下所示:

  如果初级部件在第二个部件移动时保持稳定,则力会迫使次级部件与初级部件的方向相同,从而产生所需的直线位移。当电源被施工加工到设备上时,产生的场变成线性运动场,其速度由上面的等式表示。

  以Hz为单位计算的供电频率量由公式中的“fs表示

  以m/sec为单位估计的线性运动场由字母“Vs"表示。

  字母“t代表直线杆的节距,即杆之间的距离,以米为单位。

  按照同样的逻辑,在感应电机的情况下,次级转轮不会保持与磁场速度值相同的速度。因此,会发生滑移。

  三、直线感应电机的优缺点:

直线感应电机优缺点

  四、直线感应电机的应用:

  一个直线感应电动机相比传统的电机是不是普遍的,考虑其经济方面和使用的多功能性考虑。但在很多情况下,LIM对于某些专业操作确实是必要的。下面列出了很少的此类应用程序。

  1.电动火车中的自动滑动门。

  2.机械搬运设备,例如沿特定路线推进一列浴缸。

  3.金属传送带。

  4.液态金属的泵送、起重机中的物料搬运等。

网友A(2021-10-14):
当使用受控的三相控制为发动机的初级部件供电时,磁通流发生在初级部件的整个长度上。三相感应电机定子部分的旋转磁场相当于磁场的这种线性旋转。由于导体和磁通运动之间的相对加速度,次级绕组导体中会感应出电流。

——戴思乐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