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图纸忘保存了怎么办?CAD自动保存的文件在哪里?

楼主(2021-08-24):
一般情况下浩辰CAD软件是默认开启文件自动保存功能,如果CAD图纸忘记保存了的话可以恢复CAD自动保存的文件。那么浩辰CAD自动保存的文件在哪里呢?下面就和小编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CAD自动保存文件位置:

1、在浩辰CAD软件中的菜单栏中,找到并点击【工具】,在调出的下拉框中点击【选项】。如下图所示:

2、执行命令后即可调出【选项】对话框,将其切换至【文件】选项卡,在其中即可找到【自动保存文件位置】。如下图所示:

大家在CAD绘图过程中如果忘记保存图纸的话可以参考本篇教程,找到浩辰CAD自动保存的文件,如果没有开启自动保存功能的话就没有办法恢复未保存的图纸文件了,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开启浩辰CAD自动保存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