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博途V15

楼主(2021-08-24):
哪位大神能提供博途V15的软件程度下载链接给我啊,谢谢!

网友A: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zMTvqOYJbCdhSKjRk2UNaA
提取码:wvaa

选择step7 wicc 主目录内的下载就可以,其他目录都是一些附件,根据实际需要可选择性安装

网友B(2024-08-01):
一般是网盘慢慢下载

v13  -18等等版本都有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