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Develop编程软件在线命令与输出

楼主(2021-08-25):
在线命令与输出窗口可以查询与输出控制器的各种参数、打印程序运行结果、打印程序错误信息,软件开发人员在程序中给出的打印输出函数(由?PRINTWARNERRORTRACE 等命令输出)。

注意问号使用英文符号,中文符号输入无效。ERRSWITCH TRACEWARNERROR 指令的控制 开关,不同的参数值对应不同的输出效果:

0TRACEWARNERROR 指令全部不输出

1:只输出 ERROR 指令

2:输出 WARNERROR 指令

3TRACEWARNERROR 指令全部输出

在线命令与输出窗口如下所示,“>>”表示 ZDevelop 在线命令输入的指令,在线命令输入“print 1+2窗口会打印计算结果。

连接了控制器或仿真器就可以使用此功能,不受程序运行状态的限制。

使用在线命令可以查看各种轴的状态。如下图,在线命令输入“?*mpos”窗口会打印出多个轴的测量 反馈位置 mpos

查看系统的状态,“?*max”表示打印所有规格参数。

常用的打印查看命令有:

?*SET:打印所有参数值

?*TASK:打印任务信息

         任务正常时只打印任务状态

         任务出错时还会打印出错误任务号,具体错误行

?*MAX:打印所有规格参数 ?*FILE:打印程序文件信息

?*SETCOM:打印当前串口的配置信息

?*BASE:打印当前任务的 BASE 列表(140123 以后版本支持)

?*数组名:打印数组的所有元素,数组长度不能太长

?*参数名:打印一个所有轴的单个参数

?*ETHERCAT:打印 EtherCAT 总线连接设置状态

?*RTEX:打印 Rtex 总线连接设置状态

?*FRAME:打印机械手参数,需要 161022 及以上固件支持

?*SLOT:打印出控制器槽位口信息(RTEX 口,EtherCAT 口)

?*PORT:打印所有 PORT 通讯口

修改变量的值。通过“在线命令”可以实现 VR 变量、TABLE 变量、MODBUS 变量、全局变量、系统 设置、轴参数、轴状态变量的设置与修改。下图以修改 VR 变量值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