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触摸屏上载程序出错

楼主(2021-08-25):
步科触摸屏MT4414T,上传有进度,但是到了最后提示错误,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要么加密了,要么你换一根通信线试一下,要么别人下载时就选择了禁止上传

楼主:
通信线没问题,我通信都可以的,加密的话,不是会提示要输入密码的吗?我这个提示了,是通用密码888888

楼主:
听说可以用V1.5版的软件试试,可是我找遍了也没找到1.5版的软件

楼主:
没人能解答吗?

网友B:
你现在用的是步科老款V2.5版本的软件!

网友C(2022-10-12):
后续如何解决的  能否告知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