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如何与维纶触摸屏在线模拟

楼主(2021-08-25):
松下plc如何与维纶触摸屏在线模拟,所以COM口设置都一样怎么还是不能在线模拟怎么回事

网友A:
电脑上的通讯口端口属性有没有设置?如果没有,跟触摸屏参数一致再试试

网友B:
要选择真实链接PLC的COM口,比如PLC编程电缆产生的端口号是COM5,那么你触摸屏仿真时也要选择这个COM5才可以。

网友C:
松下的PLC在我们直线电机直线模组配合的不多,高创的相对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选择真实链接PLC的COM口,比如PLC编程电缆产生的端口号是COM5,那么你触摸屏仿真时也要选择这个COM5才可以。...



C触摸屏的设置是根据PLC的设置的·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上的通讯口端口属性有没有设置?如果没有,跟触摸屏参数一致再试试...



设置过了·触摸屏  PLC  和电脑COM属性三个都设的一样,PLC下载线也是好的能下载PLC程序,就是不能用触摸屏在线模拟

网友D(2024-10-27):
我也是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