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ctoryTalk中enterprise打开后不停地闪动,然后报错

楼主(2021-08-26):
我能帮忙解决问题的500分送上!

情况是这样的:刚换新电脑了,我从另一台FT9.0运行良好的电脑上把虚拟机整体拷贝到这台新电脑上,运行FT后,做画面或其它什么的都可以,但是只要把enterprise打开,地个shortcut就不停地闪动,然后报下面的两个故障,我试着在别的虚拟机中安装了FT9.0FT11.0,打开后同样出现这个问题。

说明一下:两台电脑系统都是Win10专业版,虚拟机版本也一样VM12

求大神们帮忙!急!

楼主:
实在不了意思,本来想送500分的,系统限制了,忘了改了

网友A:
将本地服务器名称改成本电脑的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本地服务器名称改成本电脑的试一下。



我尝试着把虚拟机电脑名字改了后,在虚拟机里面的FT软件里面的服务器名字自动做了相应的改变,因此,应该不是它的问题。

现在两台新、旧电脑操作系统、虚拟机完全一样,旧电脑运行FT是良好的,把整个虚拟机全拷贝到新电脑中,就是不行。我在想是不是新电脑硬件或都是CMOS中的部分设置不对?

网友A:
用FT11.0作的程序画面能否传给我看看。我的电脑是WIN10,FT1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FT11.0作的程序画面能否传给我看看。我的电脑是WIN10,FT11.0...



传是可以传的,不这,估计用处不大,我将FT11下的应用程序放在另外一台电脑上,打开后enterprise好好的,都可以用,这台机器就算新建一个项目,只要打开rslinx enterprise,都一样的闪动

网友B(2022-07-04):
哥们解决了吗

网友C(2025-08-21):
首先修复 FactoryTalk Linx / RSLinx Enterprise,如果修复无法解决问题,就卸载重装

网友D:
电脑分辨率改成100%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