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WEI科威拼板机伺服控制系统的优势

楼主(2021-08-26):
关键词:拼板机、智能伺服、科威智能伺服、触摸屏、运动控制器、伺服控制系统

科威拼板机伺服控制系统由一台主伺服控制前驱电机运行来带动链条,另一台伺服控制后驱电机运行将切割好的木板进行运输拼接。

使用I100和I200的中断功能来控制前驱电机的停止,保证前驱电机带动的木板通过光电感应停止在切刀前的位置保持一致,从而使切割掉的木屑尽可能的少和一致。

一、本系统和传统系统方案相比较

(1) 科威方案

(2) 传统方案

运用两台科威MPS-I智能伺服,代替原有的通用伺服、PLC、脉冲转换模块方案

优势如下:

设备量减少接线方便,成本也更容易控制。

控制简单,系统更加稳定可靠。

脉冲直接在伺服内部处理,免去了PLC采集,精度高于传统方案。

二、本系统的结构框图

本系统由触摸屏作上位机,与前驱伺服通过rs232进行通信,互相交换数据。前驱伺服作为主伺服,与后驱伺服通过rs485通信,系统的结构框图如下图所示:

三、系统方案配置

(1)7寸触摸屏一台:KW6070Y;

(2)伺服驱动器两台:MPS-I-3033-PT;

(3)光电开关:用以检测木板边沿的3~7个;

(4)光电开关:减速一个,定长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