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板防腐怎么做?来看看实际案例讲解

楼主(2021-08-27):
  冷油器受到各种介质等影响会产生腐蚀,腐蚀形式基本有两种,电化学腐蚀和化学腐蚀。腐蚀后就会产生管板渗漏的情况,所以做好冷油器管板防腐工作非常有必要。

某企业的冷油器管板腐蚀严重,冷油器管程材质为不锈钢,管板材质为碳钢,因为冷却水里面为地下水,因为沿海所用地下水中氯离子含量较高,所以会对管板跟换热管造成腐蚀,尤其是与之相连的焊缝。氯离子本身不对碳钢造成腐蚀,但是有了氯离子等离子后,会形成电解质溶液,碳钢会形成原电池,加快碳钢腐蚀,若是中性或弱酸性是吸氧腐蚀,若酸性比较强会发生析氢腐蚀。

  管板防腐解决方案:

  一般中性水中的氯离子对于金属腐蚀是有害的,因而以往工业用水都尽量选用氯离子含量低的水源。随着工业建设的发展,低氯离子含量的水源显得供不应求,工业用水的氯离子含量也逐步提高,水中氯离子对金属腐蚀的影响,解决措施如下:

  用高温对碳钢进行处理,使其表面形成致密的氧化膜,不易被氯离子等物质腐蚀。

  在冷油器包括其他类型的管板换热器投入使用前,使用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进行保护,这样效果比腐蚀后再保护好得多。

  管板防腐实施工艺:

  (1)渗漏部位检测,通过打压的方式查找渗漏点;

  (2)对渗漏的管板局部或者整体表面处理后,采用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先进行渗漏治理,然后进行防腐保护;

  (3)表面处理;采用喷砂工艺对整个管板表面进行喷砂,去除所有的氧化层和污物,使得表面干净粗糙露出金属原色;

  (4)使用直磨机对每根管口进行倒角处理,且列管管口处打磨去除氧化层;

  (5)表面处理完成后,使用无水乙醇对整个表面进行清洗;

  (6)调和碳纳米聚合物材料SD8001A对渗漏点进行堵漏治理;

  (7)采用无气喷涂或辊涂、刷涂等方式将材料涂覆至管板表面,列管内也要涂层保护,防腐处理通常情况下要求不少于2遍,涂层要均匀;

  (8)材料初固化后检测,如存在漏涂及时修补;

  (9)材料固化一段时间达到一定机械强度后再进行加热固化,可以采用碘钨灯加热或者通蒸汽方式进行后固化,具体固化时间根据选择的材料而定;

  (10)材料加热固化后,可进行打压试验,防止出现渗漏。检验无渗漏后方可投入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