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rs2指令怎么用?

楼主(2021-08-27):
三菱rs2指令怎么读取,写入资料?D100 D101……各代表什么?

网友A:
1、RS2指令包括5个参数,分别是发送数据首地址(D100)、发送数据长度(D0)、接收数据首地址(D1000)、接收数据长度(D1)、通道编号。

2、具体可以参考 下面的链接: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f25ef25479c4f5092d1b8232.html

网友B:
参考我发布的三菱FX5U实现Modbus TCP、Modbus RTU、以太网开放式通信、无协议通信视频教程,里面有RS2指令详细讲解:
http://bbs.gongkong.com/d/202104/857057/857057_1.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1、RS2指令包括5个参数,分别是发送数据首地址(D100)、发送数据长度(D0)、接收数据首地址(D1000)、接收数据长度(D1)、通道编号。2、具体可以参考 下面的链接: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f25ef25479c4f5092d1b8232.html

网页打不开!比如我要修改伺服参数,站号2 地址H0111 9600 8 E 1该怎么编写程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我发布的三菱FX5U实现Modbus TCP、Modbus RTU、以太网开放式通信、无协议通信视频教程,里面有RS2指令详细讲解:http://bbs.gongkong.com/d/202104/857057/857057_1.shtml

我用的3U,你的5U看不懂,比如我要改伺服参数,地址0111H,站号2,9600 8 E 1 这RS2程序该怎么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我发布的三菱FX5U实现Modbus TCP、Modbus RTU、以太网开放式通信、无协议通信视频教程,里面有RS2指令详细讲解:http://bbs.gongkong.com/d/202104/857057/857057_1.shtml

比如我要改伺服参数 站号2 地址 0110   9600 8   E   1这RS2指令该怎么编呢?

网友C:
下载一个三菱通讯手册吧,里面有详细的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载一个三菱通讯手册吧,里面有详细的介绍。

下了,怎么样都通信不上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C 下载一个三菱通讯手册吧,里面有详细的介绍。     内容的回复:下了,怎么样都通信不上

我用的3U-485BD板通信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xiexie1999 下载一个三菱通讯手册吧,里面有详细的介绍。     内容的回复:下了,怎么样都通信不上...



楼主是跟什么通讯?通讯程序怎么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的回复,发表在8楼        对内容: 【回复内容:对:网友C 下载一个三菱通讯手册吧,里面有详细的介绍。     内容的回复:下了,怎么样都通信不上...】进行回复:        -----------------------------------------------------------------楼主是跟什么通讯?通讯程序怎么写的

变频器,伺服,用rs能通信上,可以写参数,读参数,用RS2就没反应了,程序跟rs差不多,就改了通信格式字跟发送标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xiexie1999 "黄金万两" 的回复,发表在8楼        对内容: 【回复内容:对:xiexie1999 下载一个三菱通讯手册吧,里面有详细的介绍。     内容的回复:下了...



参数这里改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的回复,发表在11楼        对内容: 【回复内容:对:网友C "楼主" 的回复,发表在8楼        对内容: 【回复内容:对:网友C 下载一个三菱通讯手册吧,里面有详细的介绍。     内容的回复:下了...】进行回复:        -----------------------------------------------------------------参数这里改了吗?

这里没动,用程序设置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xiexie1999 "黄金万两" 的回复,发表在11楼        对内容: 【回复内容:对:xiexie1999 "黄金万两" 的回复,发表在8楼        对内容: 【回复内...



设置的也看不到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关育谋 参考我发布的三菱FX5U实现Modbus TCP、Modbus RTU、以太网开放式通信、无协议通信视频教程,里面有RS2指令详细讲解:http://bbs.gongkong.c...

3U和5U的RS2指令能差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的回复,发表在13楼        对内容: 【回复内容:对:网友C "楼主" 的回复,发表在11楼        对内容: 【回复内容:对:网友C "楼主" 的回复,发表在8楼        对内容: 【回复内...】进行回复:        -----------------------------------------------------------------设置的也看不到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xiexie1999 "黄金万两" 的回复,发表在13楼        对内容: 【回复内容:对:xiexie1999 "黄金万两" 的回复,发表在11楼        对内容: 【回复...



改成D8420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的回复,发表在16楼        对内容: 【回复内容:对:网友C "楼主" 的回复,发表在13楼        对内容: 【回复内容:对:网友C "楼主" 的回复,发表在11楼        对内容: 【回复...】进行回复:        -----------------------------------------------------------------改成D8420试试

更不行,通信时485灯都不亮,8400通信时还会闪一下

网友D:
谢谢分享,长知识不少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xiexie1999 "黄金万两" 的回复,发表在16楼        对内容: 【回复内容:对:xiexie1999 "黄金万两" 的回复,发表在13楼        对内容: 【回复...



那你直接在参数里面设置通道2吧

网友E:
RS2我记得是针对添加的第2块通讯模块 你的485BD明显不是啊 你在增加一个485ADP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的回复,发表在18楼        对内容: 【回复内容:对:网友C "楼主" 的回复,发表在16楼        对内容: 【回复内容:对:网友C "楼主" 的回复,发表在13楼        对内容: 【回复...】进行回复:        -----------------------------------------------------------------那你直接在参数里面设置通道2吧

就是在参数里面设置吖,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F:
RS2我记得是针对添加的第2块通讯模块 你的485BD明显不是啊 你在增加一个485ADP试试

RS2不是说通道0   1    2都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xiexie1999 "黄金万两" 的回复,发表在18楼        对内容: 【回复内容:对:xiexie1999 "黄金万两" 的回复,发表在16楼        对内容: 【回复...



看看你PLC和模块的实物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的回复,发表在22楼        对内容: 【回复内容:对:网友C "楼主" 的回复,发表在18楼        对内容: 【回复内容:对:网友C "楼主" 的回复,发表在16楼        对内容: 【回复...】进行回复:        -----------------------------------------------------------------看看你PLC和模块的实物图?

485是国产BD板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xiexie1999 "黄金万两" 的回复,发表在22楼        对内容: 【回复内容:对:xiexie1999 "黄金万两" 的回复,发表在18楼        对内容: 【回复...



楼主PLC上面连了几个通讯板?你这应该用通道2吧,对应的D842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的回复,发表在25楼        对内容: 【回复内容:对:网友C "楼主" 的回复,发表在22楼        对内容: 【回复内容:对:网友C "楼主" 的回复,发表在18楼        对内容: 【回复...】进行回复:        -----------------------------------------------------------------楼主PLC上面连了几个通讯板?你这应该用通道2吧,对应的D8420

就连一个3U-485BD,通道1来的,用rs指令能读变频器,伺服参数的,用RS2就没反应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xiexie1999 "黄金万两" 的回复,发表在25楼        对内容: 【回复内容:对:xiexie1999 "黄金万两" 的回复,发表在22楼        对内容: 【回复...



楼主可以再加一个BD板用通道2,再用RS2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的回复,发表在27楼        对内容: 【回复内容:对:网友C "楼主" 的回复,发表在25楼        对内容: 【回复内容:对:网友C "楼主" 的回复,发表在22楼        对内容: 【回复...】进行回复:        -----------------------------------------------------------------楼主可以再加一个BD板用通道2,再用RS2试试

我想应该是8位跟16位没处理好,所以老通信不上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C "楼主" 的回复,发表在27楼        对内容: 【回复内容:对:网友C "楼主" 的回复,发表在25楼        对内容: 【回复内容:对:网友C "楼主" 的回复,发表在22楼        对内容: 【回复...】进行回复:        -----------------------------------------------------------------楼主可以再加一个BD板用通道2,再用RS2试试     内容的回复:我想应该是8位跟16位没处理好,所以老通信不上

<此处内容被屏蔽>,终于成功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黄金万两 回复内容:对:xiexie1999 "黄金万两" 的回复,发表在27楼        对内容: 【回复内容:对:xiexie1999 "黄金万两" 的回复,发表在25楼    ...



RS2不用置位M8161?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的回复,发表在30楼        对内容: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C "楼主" 的回复,发表在27楼        对内容: 【回复内容:对:网友C "楼主" 的回复,发表在25楼    ...】进行回复:        -----------------------------------------------------------------RS2不用置位M8161?

不用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C "楼主" 的回复,发表在30楼        对内容: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C "楼主" 的回复,发表在27楼        对内容: 【回复内容:对:网友C "楼主" 的回复,发表在25楼    ...】进行回复:        -----------------------------------------------------------------RS2不用置位M8161?     内容的回复:不用的…………

网友G:
兄弟去看看手册,手册写的很明白的

网友H(2022-04-03):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黄金万两 回复内容:对:xiexie1999 "黄金万两" 的回复,发表在30楼        对内容: 【回复内容:对:黄金万两 回复内容:对:xiexie1999 "黄金万两" 的回...



你好,最后怎么解决的呢,用哪个指令解决了8位和16位

网友I(2022-06-20):
最后解决了吗?

网友J:
你找官方手册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