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预器管箱的焊接工艺要求

楼主(2021-08-27):
空预器管箱的安装上是有一定的施工工艺要求的,其管板与管子间的连接方式往往采用焊接的方式,在焊接的工艺上需要满足一定的要求,下面小编为大家列举了6点施工工艺要点,按照正确的方法操作可以减少偏差,使焊接工艺更符合标准要求!
   空预器管箱的焊接工艺要求:
   1、在对空预器管箱的焊接安装前,应先检查管箱的外形尺寸,对管子的内外尘土、锈片等杂物进行清理,并且检查管子和管板的焊接质量状况,必要时进行渗油试验检查其严密性;
   2、在对空预器管箱的吊装上,往往较为简单,通常采用管箱穿螺栓上边形成框架,在框架上焊制吊点的方式进行起吊;
   3、空预器管箱卧式安装时应注意管箱上下的方向,注意不得装反;
   4、插入式防磨套管与管孔间的配合应紧密适当,通常以用手稍加用力即可插入为宜,其露出高度应符合设计要求;对接式防磨套管应与管板平面相垂直,不能歪斜,点焊数不应少于两点。
   5、当安装结束后,应注意与冷热风道同时进行风压试验,并在锅炉机组启动前,进行一次全面检查,管内不得有杂物尘土堵塞。

   6、波形伸缩节按图纸规定数值进行冷拉,为防止波形伸缩节变形,一般应在起吊前进行加固,安装完预热器再拆除。
   空预器管箱的焊接偏差范围:
   空预器管箱的焊接安装需要在允许的偏差范围内,在尺寸上,对于管箱高度≤3m时,为±4mm,当管箱高度>3m时,为±6mm。对于管箱四条侧棱中任意两条侧棱高度之差,当管箱高度≤3m时,不应大于4mm,当管箱高度>3m时,不应大于6mm。管箱中间管板至上或下管板间的距离尺寸偏差为±4mm。对于管箱长度或宽度是2m的情况,其尺寸误差为±4mm,当大于2m时为±6mm
   以上是空预器管箱管板与管子间的焊接工艺上的6点要求,按照正确的焊接工艺要求可以减少误差,确保空预器管箱的正常运行及延长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