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熔接强度不够怎么办?

楼主(2021-08-27):
问题一:超声波模治具架设不准确、受力不平均。

解析: 在一般认为超声波作业时,产品与模具表面只要接触准确就可以得到应该的熔接效果,其实这只是表面的看法,超声波既然是摩擦振,就会产生音波传导的现象,如果单只观察硬件(模治具)的稳合程度,而忽略了整合型态的超声波作业方式,必定会产生舍本逐末或误判的后果,所以在此必须先强调超声波熔接的作业方式是传导音波,使成振动摩擦转为热能而熔接。 这时超声波模治具的稳合程度、产品截面的高低、肉厚、深浅、材质的组织,必定无法是百分之百承受相同的压力。

另一方面上模(Horn)输出的能量,每一点都有其误差值,并非整个面发 出的能量都相同。就这整体而言,势必产生产品熔接线熔接程度 的差异。所以也就必须作修正,如何修正,那就是靠超声波熔接 机本身的水平螺丝,或是贴较薄的胶带或铝箔来克服了。

问题二:超声波熔接条件配合不当。

解析:超声波作业的条件是指机台的输出功率(段数)、压力(动态压 力与静态压力)熔接时间、硬化时间、延迟时间等诸元的设定。我们依超声波导熔线为例来说明。在我们实施超声波熔接时,如 果压力太大,气缸下降缓冲太快,易把超声波导熔线压平,虽然看似产品已经密合,但因导熔线,已经受挤压而下陷,失去了导 熔效形成塑料面与面的强迫熔接,而非三角形点的导引熔接,所以产生假象的熔接。

问题三:塑料产品材质配合不当。

每一种塑料材质的熔点,各有不同,例如ABS塑料材质的熔点约115℃,耐隆约175℃、PC之145℃以上、PE约85℃为例:ABS与PE二种材质的熔点差距太大,超声波熔接势必困难。而ABS与PC二种材质,亦有差距,但已非前项差距如此之大,是以尚可熔接,但在超声波功率相同,能量扩大相同的情况下,相异的塑料材质,绝无法比相同材质的熔接效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