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400和S7-300通讯问题

楼主(2021-08-28):
本人机电专业,下面的问题描述可能不太准确,请各位大大海涵。。。

现场有套设备用的是S7-300的CPU,通过DP总线和从站连接,现在从站所有模块故障灯均亮,而且该站通过DP总线和S7-400系统连接在工程师站使用SIMATIC在线通讯是正常的,但没有I/O数据,用TIA V13软件(我来之前,工程师站原有的版本)可以打开项目,在线显示CPU块故障,无法从CPU上传程序。询问设备厂家后,根据厂家提供的当时组态软件版本又下载了TIA V14,可以查找到CPU,但是同样无法上传,提示版本不一致。

想问下各位大大,是不是因为版本不一致,还是300CPU主站和从站通讯出现了问题,该怎么查起?

网友A:
那就是版本不一致问题,换15.1 版本以上

网友B:
我觉得还是DP总线的问题,看看是不是有干扰,换头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还是DP总线的问题,看看是不是有干扰,换头换试试。



DP线和插头都换了、、、

网友C:
直接用Step7 5.5或5.6软件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Step7 5.5或5.6软件试试呢?



用Step5.5试了,可以上传,但是硬件和网络里只有主站信息,从站看不到。正常情况下是不是可以看到从站信息?是不是应该重新组态一个从站?

网友D:
你这种问题,大概率会是两周原因导致的:1、DP的通讯线出了问题了,直接更换一根DP的通讯线试一下,如果现场没有备用的DP通讯线,就自己买两个DB9针自己焊一个,临时试一下;2、你的从站模块有没有模拟量模块,可能是模拟量模块坏了,导致整个DP从站无法通讯上,那就要找出哪个模拟量模块损坏了;我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最后排查发现是一个TC测温模块坏了导致的DP从站故障,更换一个新的后就解决了。

网友E:
我觉得是通讯问题。其实s7-300不管用5.5还是博途任何版本下载,都可以用任意版本监控上传和下载,不存在兼容问题。

网友F(2021-12-15):
先断开与400系统的连接,如果不行,可以更换CPU试试。

网友G:
感觉还是DP通讯的问题,不是版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