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把手教你如何解决里氏硬度计冲击不显数值状况

楼主(2021-08-28):
一.冲击不显示数值处理办法如下:

1. 这是返修的里氏硬度计中经常见到的一个故障现象,而形成这个故障的80%的起因是探头连接线的原因,为何会产生这么高的故障呢?这关键是因为传感器连接线的构造所决定的,因为探头连接线要连接着里氏硬度计主机,只有有一头出了故障,那么就会形成冲击不能显示数值了,致使接触不良,而这个三针插头在与连接线注成一体时,针与线之间的连接是非常关键的一道工序,假如加工的工厂做得不好,或用一些次一点的连接线加工,这就很容易使其寿命减短,用户在用时中,插拔连接线的办法不正确很容易把线弄坏。

 2、里氏硬度计探头的另一头是连接在主机上,而这一边的插头,这头坏的原因很少出在插头自身的品质上,而产生毛病的起因通常是插头与连接线的焊接不牢,虚焊等,另一些就是用户在插拔的时候不注意,通常正确的插拔传感器连接线应该是捏着插头,而不是捏着线来拔下来,否则很容易损坏线与插头的焊接。

 3.里氏硬度计线圈三针座松致使接触不良,线圈屡次插拔很容易形成线圈上的三针插座松动,或使线圈与针座之间的焊接脱落致使传感器冲击不显示。

 4.主机上的插座连接线脱落,发生这种状况的机率较小,除非人为拆动过机器,否则不会发生插座连接线脱落的情况。

 5.里氏硬度计主机上的采集探头信号IC损坏,这种状况发生机率也较小,如发生电源短路致使IC烧坏,通常容易发觉,IC烧坏都会带有焦味。

里氏硬度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