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野的疑问,高功率驱动器可以控制低功率的电机吗?

楼主(2021-08-28):
正在学习PLC,几个问题问题想了解一下:

1、同一品牌的伺服,高的驱动器是不是可以控制低的伺服电机,比如400W的驱动器是不是可以控制400W,200W,100W的伺服电机?

2、同一品牌的步进,高的驱动器是不是可以控制低的步进电机,比如86的驱动器是不是可以控制86,57,42的步进电机?好像是不同品牌的步进驱动器也可以控制不同品牌的步进电机?

3、同一品牌的伺服驱动器,本来是脉冲输出的驱动器换成了总线控制的驱动器,伺服电机可以不换?

4、同一品牌的步进驱动器,本来是脉冲输出的驱动器换成了总线控制的驱动器,步进电机可以不换?

以上问题只是在学习的时候,想着同一品牌的伺服,买二手的我只换驱动器不换电机,由脉冲控制换成总线,好节约学习成本而已。

不知道如果是实际的工作中,比如说是设备维修的时候,100W的驱动器坏了,我正好有400W的,是否可以更换使用呢,有大神试过?

以上问题只是为了学习,当然也想了解一下,在维护中是不是可以这么搞。如果是新的机器,那肯定一套匹配的买。

网友A:
同系列伺服驱动器,功率大小的区别就是后面的功率模块IPM,只要容量大于电机,就可以用。

网友B:
有些厂家有限制  有些没限制  有限制的厂家可以修改参数(电机代码)

网友C:
大马拉小车可以,但是反过来就不行了!

另外不同品牌的驱动器和电机一般不建议配套用,除非做过实验,经过验证的另说,标准的接口还行,赶上非标的还得自己改装,不方便的!

网友D:
一般来说,750W~100W通常都是一种接插件,50W的应该是另一种接插件,大于750W的好像也是接插件不一样了,

一般接插件相同的同一品牌类别,较大功率驱动较小功率电机一般都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