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1200PLC恢复出厂后的IP问题

楼主(2021-08-29):
开始问题是 建立空白的1200CPU,然后将站点上传时搜索不到设备,提示有一个问题,也不清楚是啥问题。

然后 新建项目,选择对应的CPU以及序列号,将IP设定的跟PLC中的一样,选择转至在线就可以连接上。

网卡以及PGPC设置也没问题,也能ping通。

后来转至在线让我把CPU恢复出厂了,IP也让我删除了。全部重启后发现问题更大了,现在转至在线也不行了,也PING不通了,恢复出厂后IP是多少呢?

电脑装有虚拟机,是否有影响,V16装在主机系统中。

解决问题会增加打赏

楼主:
问题已解决,换成我家台式新安装V16就都正常了,看来是系统的原因

网友A:
博图软件优点多,但是两点恶心至极,其一:各版本不兼容,导致需要安装不同版本的博图。其二:软件体积太过于臃肿,好几个G,好多功能我不用你也给集成。别的软件几十兆这个真的是。。。。实力劝退的节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博图软件优点多,但是两点恶心至极,其一:各版本不兼容,导致需要安装不同版本的博图。其二:软件体积太过于臃肿,好几个G,好多功能我不用你也给集成。别的软件几十兆这个真的是。。。。实力劝退的节奏...



一般是向下兼容,但是V13 SP1是1个转折点,以下要转换成V13 SP1版本   然后在升级,  不要抱怨,没能力开发出来比人家更好的,就按照人家套路来,除非你哪天比人家牛,你可以用实力鄙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