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家用净水器潜在失效模式与效应分析方法

楼主(2021-08-30):
在家电企业生产管理体系中,潜在失效模式与效应分析便是行之有效制定和实施“预防措施”的方法之一。现以净化器生产为例探讨在家电产品生产过程中有效应用潜在失效模式与效应分析的方法。

对于流程图中每种潜在的原因,必须充分考虑其对于产品制造装配过程的影响,现参考该企业其他类似小家电生产中发生的故障、关注点,根据PFMEA法原理,针对12476系列净化器整机装配中的三种失效模式分析如下。

1.安装固定不到位

各零部件固定不到位是整机装配中时有出现的状况,特别是新产品试生产中。

失效后果:会造成机器无法正常运作或产生噪音或安装困难,可能导致部分产品报废或全部产品返工,将严重度判定为6。

现有的控制检测:人工目检,对关键部件检查。

失效原因一:前序在制品不合格,发生率为3,探测率为4,风险优先系数RPN为72。

现行控制措施:使用合格的塑料件和零部件,装配前抽检。

失效原因二:螺丝出现漏锁、滑牙,气批扭力少于或大于3kg。发生率为4,探测率为5,风险优先系数RPN为120。

现行控制措施:操作者指导。

失效原因三:零部件螺丝孔位与主体上的螺丝孔位不对齐,未将弹簧垫片打入螺丝孔内,发生率为3,探测率为5,风险优先系数RPN为90。现行控制措施:按操作规程执行。

失效原因四:过滤器部件安装顺序和安装方向失误,发生率为2,探测率为3,风险优先系数RPN为36。现行控制措施:按操作规程执行,标有“FRONT”的面向前,向上。

2.洁净空气输出比率(CADR)测试不达标

CADR值是国际权威机构评价空气净化效能的主要指标,CADR数值越高,则表示净化器的净化效能越高。

失效后果:无法净化或净化能力不达标,可能导致全部产品返工,将严重度判定为8。

现有的控制检测:依据标准ANSI/AHAMAC-1抽检测试过滤器CADR。

失效原因一:过滤器风阻大、效率低,发生率为3,探测率为5,风险优先系数RPN为120。现行控制措施:使用合格过滤器。

失效原因二:过滤器包装袋没有拆除或过滤器与机器之间密封性不好,发生率为2,探测率为5,风险优先系数RPN为80。

现行控制措施:操作者指导,按操作规程执行。

失效原因三:紫外灯安装不到位灯不亮,光催化无法起作用,发生率为2,探测率为3,风险优先系数RPN为48。

现行控制措施:把紫外灯座引线从主体排线孔位排放整齐后,用热融胶把排线孔两边打胶固定,旋转紫外灯时用的力度和速度需一致。

失效原因四:光催化片净化效果不佳,发生率为4。探测率为5,风险优先系数RPN为160。

现行控制措施:使用标准喷涂的光催化片。

3.印制电路板(PCB)不工作或出现乱码

PCB是电子元器件电气连接的提供者,采用电路板的主要优点是大大减少布线和装配的差错,提高了自动化水平和生产劳动率,但一旦出现安装失误,将造成严重后果。

失效后果:机器无法开机,将导致全部产品返工,将严重度判定为8。

现有的控制检测:通电检查是否开机。

失效原因一;电源线连接器没插到位,发生率为2,探测率为5,风险优先系数RPN为80。

现行控制措施:按操作规程执行。

失效原因二:电源连接器虚焊,发生率为3,探测率为5,风险优先系数RPN为120。

现行控制措施:操作者指导。

失效原因三:额定120V,插头插到220V电源,烧保险丝,发生率为2,探测率为3,风险优先系数RPN为48。

现行控制措施:按操作规程执行。